[滑翔机]
飞电滑要注意什么?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楼主(2005-06-27):
新从沧狼模型买了一架雷鸟402电滑空机,准备过几天去首飞。

网友A:
先在平地手掷试飞,看看重心对不,抬头就头轻,可以微调推杆,低头就头重,可以微调拉杆。姿态正常就可开动力了。

楼主:
降落呢?电滑没有起落架,降落怎么办才好?怕摔坏呀。

网友B:
正常的姿态降落就可以了...
平稳的降落除了会擦去飞机少量颜色外不会有明显的损坏...如果是推力桨,那么不会出现打桨的现象,如果是拉力桨,那肯定是折叠的桨叶,只要你不是带动力着陆,基本也不会出现问题...
另外,手掷起飞时手腕千万不要拧,不然飞机会螺旋...后果可能会是比较惨重的...

网友C:
放心大胆的整!

网友D:
唐山大兄
在 2005-6-28 08:37 PM 发表:
放心大胆的整!

网友E:
对于402飞机,装好就飞吧

网友F:
402可以滑翔很远,如果关闭电机,调整好姿态,可以空中用手接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