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使用315桨好还是325桨好?

楼主(2005-06-27):
原来使用亚托原配315木桨可以飞10分钟,而现在使用依路达的325碳纤桨只能飞7分钟,不知道325桨是否使用于450X,还是需要加长套件?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7 23:42 发表:

原来使用亚托原配315木桨可以飞10分钟,而现在使用依路达的325碳纤桨只能飞7分钟,不知道325桨是否使用于450X,还是需要加长套件?

翼面積越大浮力就越好,相對性的抗風性就越差,個人感覺315槳是目前最適合450用槳,因3d飛行2400rpm高轉速下,槳不會開花(產生雙槳),325/335則會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的回复,
我感觉到用315的桨好像飞行时间也长一些,对吗?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8 09:07 发表:

非常感谢斑竹的回复,
我感觉到用315的桨好像飞行时间也长一些,对吗?

因翼面積大,轉速就會變慢,相對的負載就大,這種推論是合理的!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那不知道亚托有没有315的碳纤桨出,或者其他厂家的315碳纤,我知道很多碳纤桨都是325的!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8 11:33 发表:

那不知道亚托有没有315的碳纤桨出,或者其他厂家的315碳纤,我知道很多碳纤桨都是325的!

亞拓的纖維槳都是325,目前剛上市的碳纖維槳也是325
大陸目前我所知道FK是315碳纖槳,不過他裡面包覆材料是泡綿,所以硬度方面可能稍略不足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6-28 at 12:48 ]

楼主:
谢谢,
你认为325的碳纤跟315的木桨在450X上那个更好?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8 12:01 发表:

谢谢,
你认为325的碳纤跟315的木桨在450X上那个更好?

我都試過,亞拓的325的碳纤因輕/慣性好,所以飛3D時動作較確實,不延遲,風切聲跟油機相似,會上癮,不適合初中階模友,因為粉貴,一對325的碳纤的價格,可以買3對315的木桨
315的木桨雖慣性沒亞拓的325的碳纤來的好,但練3D動作及一般高空飛行已足足有餘,我現在就是用亞拓的315的木桨在練動作,至少比較沒壓力!哈哈哈,炸機也不會痛!!
要用木槳需特別注意的是固定木槳的螺絲孔最好有塑膠之類的護套,因3D模式高轉速下,可防止射槳,安全為要!

网友:
从价格上来说
315作为练习用桨是不2的选择
不过新手还是建议用ABS或玻钎桨
否则你会发觉自己的桨象在吃一样

做为3D进阶飞行的
315也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练习就是摔的过程
当然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
也就是摔的起无所谓的话
那最好的就是碳钎大桨了

楼主:
那从飞行时间的角度来讲什么桨好呢?
我感到325的碳纤长了,但是飞行时间短那么多,好像不容易解释,虽然桨长了,但是机机没有加重呀.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8 15:45 发表:

那从飞行时间的角度来讲什么桨好呢?
我感到325的碳纤长了,但是飞行时间短那么多,好像不容易解释,虽然桨长了,但是机机没有加重呀.

獎的長度/翼型/厚度/重量/平衡與否都息息相關,當然時間的斷定是來自於電池及耗電安培數,如果是用同一顆電池測試差距甚大,原因可能來至於以上幾點,如果不是同一顆電池那就另當別論了,有可能是電池的關係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6-28 08:05 发表:

翼面積越大浮力就越好,相對性的抗風性就越差,個人感覺315槳是目前最適合450用槳,因3d飛行2400rpm高轉速下,槳不會開花(產生雙槳),325/335則會

机械鸟大大又回来执教了。呵呵!!真高兴又能看到您的文字。
您能就一些具备基本航线能力的模友想过渡到下一阶段给些建议吗?您离开的这段日子我们不少模友很用功的飞,但版面上能给飞行技术提高指点的大大太少了(除了我们的hyf_lj版大)。

网友:
收到,看来先升级比较合适了。今天下班去试飞,发现机机旋翼头在中速段抖动厉害,横轴也换过了,我估计是老款中联不行了。看来我坚持不升级的状态是不行了。
现在机机的状态走八字航线基本可以,但走直线冲失速倒转有些麻烦了。我在模拟器上可以十分轻松做到。咬牙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