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位的建议,今天的进度如下:

楼主(2005-06-28):
根据您们的提议,我将船做成半浸试的了。

图中舵的防水套现只是个摆设,届时,我将用水笔芯替代。

烦请各位高人、大虾再给看看,图中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如推力角等等,万望各位不吝再给予赐教!
衷心地感谢您们!这船将凝聚着您和高手、大虾们的关爱!!!!!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8 at 09:29 ]

网友:
厉害啊``速度好快啊``````哦那个进水管是不是短了点啊````

网友:
手艺不错,应该是很好。

楼主:
谢二位的鼓励!
进水口今天就将其加长(估计安装位置也得换地方了)!
另问:桨型和桨的安装有问题没?如桨的吃水深度、螺距等等是否存在先天不足之处呢?
我以前没做过半浸桨为动力的船,心里没谱,请多多指教才是!!!
顺便说一下所用材料:
舵的支架——0.8mm黄铜皮加工。加焊焊2mm不锈钢加强条。
舵轴——4mm不锈钢,中间用锯开槽,嵌入0.6X2黄铜片,焊接后整形。
舵柄——两极三相插头里的电极,其本身接电线处就为4mm孔且有顶丝。只需用钻出1mm的小孔用于安装连杆和整形。
桨——M3螺柱开槽后焊接0.8mm黄铜片加工的桨叶。如有人想知到我的做法,跟贴后我会细说。
桨轴——M4不锈钢加工。
轴套——粗细合适的拉杆天线,截取合适长度后,在两端焊接黄铜轴承,在其靠近马达一端焊接一加油口。
万向节——M10黄铜棒,用台钻、锉刀、相应的钻头和丝锥加工出的球型节。(请看我3月25日上《再来!不信贴不了!土法制作“万向节”》的帖子,呵呵!已埋入地下9层了,没准这时候又掉到10层去了!)
冷却水套——空调用紫铜管,内径M2外径M4。先绕于比马达小的圆柱上,后套于马达。这样会很紧贴马达壳。
冷却水进、出口和胶管——因天线是整根买的,进、出水口就用其他直径合适的铜管做喽,胶管是去花鸟市场买的“增氧泵”用硅胶管(1元/米)。
船舱中的板是三合板——日后欲用于固定电池、舵机、接收机等等设备。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8 at 09:27 ]

网友:
好强的手工!!!!!!!!!!!!!!!!
舵的防水套是用什麽做的,不好看!!!!!!!!!!!!!
用摩托车的油门线上的橡胶套好些!!!!!!!!!!!!!!

网友:
呵呵
等待你的试航报告与照片!

网友:
浆漂亮。。。现在做出来。。不错了。。。加油。。做好。。上跑船的照片。。。不错。。喜欢
需要这个东西你可以找他。。。。有需要的电话联系
电话号码:0731-5179279

价钱不知道。 。你去问问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6-28 at 12:02 ]

网友:
用刹车钢线的保护套就不错了~~

网友:
速度真是快啊``  要说进水效果  我现在大多数船都是在船底直接沾上根管子露些出来查上管子弯进船内  这样子 进水量大  又做的方便

网友:
我要看录象

网友:
楼主的效率很高,凭这就可预知船的速度不赖.
舵叶在桨之后,也是在船的最后末端,能很好的发挥舵效应,所以船的灵活性应该比较好.可我觉得舵叶与桨在一条直线上靠得太近,可能舵叶转向时挡住了桨叶的水,影响推力,我自己设计的一只老鼠就吃了这个亏,不能转向起跑(跑起来可以转向),我的是全浸桨,可能半浸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桨——M3螺柱开槽后焊接0.8mm黄铜片加工的桨叶。如有人想知到我的做法,跟贴后我会细说。-----盼细说.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29 at 19:32 ]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