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的磁铁为什么不用圆环形的?

楼主(2005-06-28):
制造容易些,不知道其他的缺点是什么。磁性不够强?还是在原理上就行不通?
今天拆了个显卡的电机,有刷的,圆环形磁铁。

网友:
好象原理上就行不通啊。无刷要求是12片磁铁按S,N,S,N。。。这样的次序排列,圆环的怎么出得来这样的效果呢?
但有人号称用原来的圆环磁铁改CD无刷也成功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han  在 2005-6-28 09:32 AM 发表:

好象原理上就行不通啊。无刷要求是12片磁铁按S,N,S,N。。。这样的次序排列,圆环的怎么出得来这样的效果呢?
但有人号称用原来的圆环磁铁改CD无刷也成功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原本的圆环肯定也是能用的,不过就是磁力太小了而已。当然效率就低了很多。

网友:
充磁困难

网友:
han  在 2005-6-28 09:32 AM 发表:

好象原理上就行不通啊。无刷要求是12片磁铁按S,N,S,N。。。这样的次序排列,圆环的怎么出得来这样的效果呢?
但有人号称用原来的圆环磁铁改CD无刷也成功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环型一样可以做出多极的。一样可以出12片的效果。问题是价格可不便宜,烧结式的需要模具,还需要有量。环型磁铁烧结式还容易坏。

网友: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6-28 12:45 AM 发表:

制造容易些,不知道其他的缺点是什么。磁性不够强?还是在原理上就行不通?
今天拆了个显卡的电机,有刷的,圆环形磁铁。

很简单,价格太高!容易坏。
“显卡的电机”没见过!是什么样的?
象有刷一样是瓦型到是容易,但是价格也会贵,磁铁太小了做瓦型价格更高。
烧结圆环形磁铁摔机磁铁容易碎!

网友:
wxyyz  在 2005-6-28 10:51 AM 发表:

充磁困难

充磁现在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了。问题是价格!
CD12片(极)充磁夹具最少也要5000¥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6-28 10:58 AM 发表:

很简单,价格太高!容易坏。
“显卡的电机”没见过!是什么样的?
象有刷一样是瓦型到是容易,但是价格也会贵,磁铁太小了做瓦型价格更高。
烧结圆环形磁铁摔机磁铁容易碎!

就是显卡的散热风扇的电机(下铺的电脑一直不好用,半年多了才发现显卡散热风扇烧了),里面的结构和外转自无刷太像了,就是磁铁是圆环形的而已,所以有此一问。

另外有帖子讨论能不能做到N40N48的,还发布了厂家的网址,里面有很多规格,圆环的也不少,我想能否拿来用现成的来试一试?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5-6-28 10:58 发表:
象有刷一样是瓦型到是容易,但是价格也会贵,磁铁太小了做瓦型价格更高。

那种便宜的辉胜外转子不知道用的是n多少的磁铁,有点弧度,好像是瓦型的

网友:
害虫兄说得对,我问过很多厂,要100个根本不理你。

网友:
好像听说无缝的磁钢效率比较高,呵呵!如果12片磁铁拼装起来能组成一个环形也是一样的效果的。上次从害虫那里买的磁铁5mm宽度的(好像是比较早的,后来都是4mm宽度的了),做18mm定子的外壳宽了,用砂纸磨到合适尺寸。效果很好哦!

网友: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6-28 12:45 AM 发表:

制造容易些,不知道其他的缺点是什么。磁性不够强?还是在原理上就行不通?
今天拆了个显卡的电机,有刷的,圆环形磁铁。

显卡的应该是有感无刷

网友:
那现在有刷电机上的圆环形磁铁S。N是怎么分布的呢?也是多极排列的吗?
如果不是,无刷电机怎么转的起来?

楼主:
飞鱼  在 2005-6-28 10:04 PM 发表:

显卡的应该是有感无刷

我拆的这个是有刷的

网友: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6-29 01:05 发表:

我拆的这个是有刷的

遇到Y货了?显卡风扇用有刷?

网友:
显卡风扇有刷的确少见!环型不是不好用,也不是做不到,说白了是用量价格!别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
环行磁体就是12极NSNS排列的磁铁压制在一起的。可以用一小磁铁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