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36#机怎么样呀?

楼主(2005-06-28):
这几天论坛里谈的都是黑鹰、400、3dpro,看到华尔科新出了36#机,有广东的模友说不错,有买的模友吗?说说使用的情况。

楼主:
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
优点:1皮带转动,2结构轻量化,3便宜
缺点:1设备不行,2球头孔虚位,3大桨不平衡(0.4g左右重量误差)
结论:1空机尚可,2要会调整,3思而买。
录像内配置:jr9x原配发射和接收/gws8g舵机/gy240陀螺/11v1800锂电/华科尔180无刷和30A电调:
http://rm.planemodel.com/vd1/df-36.htm
试飞后结果:3D倒飞,效果非凡,正在兴头,突然间思维混乱,第N+1架报废!不再献丑啦。
主要是现在的机体连杆结构还有虚位,正倒飞时突然的加减速机机会产生跳动,难以掌控。

[ Last edited by 遥控飞扬 on 2005-6-30 at 09:59 ]

网友:
买空机后再改是值得考虑的,希望飞扬多点点评36#机,好让在400和黑鹰外能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
它的尾管和皮带亚托能用吗?

网友:
请问3楼老扬,您试飞的时候是用什么接收机和电调的呢?
华科尔的30安电调可以和其他品牌的接收机连接吗?

网友:
还有就是能短信报个36#空机的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