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5。4克舵机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05-06-28):
近期一直在飞电3D,玩的挺爽也挺开心,基本每天晚上都要飞6~8组电池。但有点问题感觉挺奇怪也挺郁闷:我的GWS5。4克舵机飞到80~100个起落时肯定坏,每半个月就要换舵机,还真TM挺有节奏的,现在已经坏了5只GWS5。4克舵机了,而副翼的9克舵机一直没坏。这5只舵机都不是打齿,而是没反应,舵机发热。难到5。4克舵机只有这么短的寿命?怎么搞的啊?各位给支支招吧!!该怎么办呢??

楼主:
怎么攒啊?

网友:
呵呵!还有这事?我的10几个还没坏过哦!我的几架小飞机全是用5。4克这个型号的!有的快用了3年了呀!!!感觉还不错!!

楼主:
mingji  在 2005-6-28 04:14 PM 发表:

呵呵!还有这事?我的10几个还没坏过哦!我的几架小飞机全是用5。4克这个型号的!有的快用了3年了呀!!!感觉还不错!!

真是怪啊!怪死了,而且总是在80个起落左右,都是通电没反应,舵机发热。哪位能弄明白,把地址给我,我送他个查查原因。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8 04:23 PM 发表:

真是怪啊!怪死了,而且总是在80个起落左右,都是通电没反应,舵机发热。哪位能弄明白,把地址给我,我送他个查查原因。

会不会是电刷磨损了??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呀!!

[ Last edited by mingji on 2005-6-28 at 16:30 ]

网友:
嘻嘻,很正常啊。主要是你每天连续疯狂飞行6-8组电池造成的。长时间连续3D飞行使用,舵机的电机过热造成加速损坏哦。建议你每天飞行1-2组电池。或者用9克的舵机。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6-28 at 16:37 ]

楼主:
mingji  在 2005-6-28 04:29 PM 发表:

会不会是电刷磨损了??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呀!!

会那么不耐磨啊?一个起落平均十分钟,80个起落也就10几个小时。唉!!!!哪位大大大大大虾快来救命啊!!!!!

楼主:
gxlzhdx  在 2005-6-28 04:34 PM 发表:

嘻嘻,很正常啊。主要是你每天连续疯狂飞行6-8组电池造成的。长时间连续3D飞行使用,舵机的电机过热造成加速损坏哦。建议你每天飞行1-2组电池

啊啊啊???????老老老大,你给俺个准信呀!真的是狂飞造成的?这样算来也就10几个小时啊!!

网友:
你飞多重的3D鸡啊?是不是舵量很大啊。舵量过大,舵机容易造成经常睹转,很容易损坏的。

楼主:
现在鱼机已被我加固、修补起飞重量在330克了,是经常大舵量啊,风大时经常大舵量救机,不过若真这样那也太不耐操了啊!

网友:
5.4g舵机好象没电刷,是空心环的电机。
进入无刷时代后,我一直用13g的舵机,5.4g的都空闲这呢,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力。

网友:
质量问题?

楼主:
nishao2  在 2005-6-28 04:52 PM 发表:

质量问题?

不应是质量问题,看来还是使用不当,不过若这么娇贵,的确不爽。

网友:
大连的海鲜生猛,你的飞行更加生猛。越小的舵机,实际上工作电流越大,很容易过热。标准的舵机,最大电流才300mA。微型的舵机的工作电流可以到1A左右哦。5.4克的舵机,对于这架飞机可能负载重了。用9克的舵机比较好一些,重量增加不到10克。

楼主:
aimo  在 2005-6-28 05:00 PM 发表:

恩,还是换9g的吧

只有这招了!这样电池的位置要更靠前了。

楼主:
gxlzhdx  在 2005-6-28 05:03 PM 发表:

大连的海鲜生猛,你的飞行更加生猛。越小的舵机,实际上工作电流越大,很容易过热。标准的舵机,最大电流才300mA。微型的舵机的工作电流可以到1A左右哦。5.4克的舵机,对于这架飞机可能负载重了。用9克的舵机比较 ...

哈哈!!!我比海鲜还生猛,以后你来大连,我不请你吃海鲜,干脆直接吃我算了!!
呵呵,看来还是要换9克舵机了。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8 03:30 PM 发表:

近期一直在飞电3D,玩的挺爽也挺开心,基本每天晚上都要飞6~8组电池。但有点问题感觉挺奇怪也挺郁闷:我的GWS5。4克舵机飞到80~100个起落时肯定坏,每半个月就要换舵机,还真TM挺有节奏的,现在已经坏了5只GWS5。 ...

找zs0000看看吧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8 05:07 PM 发表:

哈哈!!!我比海鲜还生猛,以后你来大连,我不请你吃海鲜,干脆直接吃我算了!!
呵呵,看来还是要换9克舵机了。

呵呵,海鲜爸爸是不能吃的。生蚝还是要吃的。有就会一定到大连去吹海风。玩得开心

网友:
gxlzhdx  在 2005-6-28 05:27 PM 发表:

呵呵,海鲜爸爸是不能吃的。生蚝还是要吃的。有就会一定到大连去吹海风。玩得开心
要先找好几个美女来陪哦!

网友:
嘻嘻,找个美女妈妈就好了!!!

楼主:
实际大连的美女比海鲜好吃哟!!欢迎大家来大连品海鲜、吃美女!

网友:
把坏的舵机发过来我帮你查下原因,我这里十几个舵机都是5.4克的GWS,用了这么久还没问题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8 05:34 PM 发表:

实际大连的美女比海鲜好吃哟!!欢迎大家来大连品海鲜、吃美女!
美女带不带病毒啊??哈哈!什么杀毒软件好呢??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8 03:30 PM 发表:

近期一直在飞电3D,玩的挺爽也挺开心,基本每天晚上都要飞6~8组电池。但有点问题感觉挺奇怪也挺郁闷:我的GWS5。4克舵机飞到80~100个起落时肯定坏,每半个月就要换舵机,还真TM挺有节奏的,现在已经坏了5只GWS5。 ...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加我QQ,我给你讲。我还会修呢,

网友:
知道问题就讲出来大家学习学习嘛。很多人都用这个舵机的。

网友:
前阵儿调飞机时一个PICO憋住了,结果没反映只发热,拆开马达看了下。一个碳刷的金属片烧断了一半,而且弯了,小心的弄回来用到现在没问题。

使用时还是注意负载吧,把舵角调小点。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6-29 at 00:07 ]

网友:
GWS 5.6克的舵机,里面的三极管承载电流较小,一般的使用没有问题,而当频繁的打舵,会导致管子烧掉,不过,你烧掉的管子可以去电子市场买容量更高一点的装上,就不会再烧了,所以说,楼主坏掉的5个舵机,基本都可以修复的哦。。。

网友:
修理不好的,可以处理给我。里面的零件我还能拿来发挥余热。

网友:
可以处理好,就是美女说的修理方法。这个应该是舵机马达装配的问题。马达的一边碳刷压得过紧,使用时间一长磨掉导致短路,所以舵机外壳会发热。修理的时候,拆下马达,打开后盖,将碳刷修复,就OK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关注,特别感谢CST和美女帮俺找出问题所在,马上动手修。

楼主:
刚才把舵机拆开,取出小电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电机后盖打开,正如CST和美女所说,一侧的碳刷已磨断,妈呀!这碳刷比头发还细,哪能搞的到啊?搞到了又怎么按啊?愁人哟!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9 06:42 PM 发表:

刚才把舵机拆开,取出小电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电机后盖打开,正如CST和美女所说,一侧的碳刷已磨断,妈呀!这碳刷比头发还细,哪能搞的到啊?搞到了又怎么按啊?愁人哟!

可以使用磷铜片剪成小条,修好外型用来替换。外型只要大致差不多就行了。注意碳刷的安装位置,尽可能和原先的一致,不要有挡到转子的情况。

楼主:
zs0000  在 2005-6-30 10:01 AM 发表:

可以使用磷铜片剪成小条,修好外型用来替换。外型只要大致差不多就行了。注意碳刷的安装位置,尽可能和原先的一致,不要有挡到转子的情况。

多谢!!俺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好的手艺,已经找朋友帮忙修了。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29 18:42 发表:

刚才把舵机拆开,取出小电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电机后盖打开,正如CST和美女所说,一侧的碳刷已磨断,妈呀!这碳刷比头发还细,哪能搞的到啊?搞到了又怎么按啊?愁人哟!

确实难弄!如果弄不好,别因为这个小碳刷坏了大事情!

网友:
已经修好,。。。呵呵

楼主:
cst  在 2005-7-4 05:43 PM 发表:

已经修好,。。。呵呵

高!!!

网友:
我怎么一直没注意这个贴子啊。舵机我不知道修了多少个了。

邮一个过来,就不定我能帮你找到电机。换上就好了。。。

楼主:
子阳  在 2005-7-5 01:18 AM 发表:

我怎么一直没注意这个贴子啊。舵机我不知道修了多少个了。

邮一个过来,就不定我能帮你找到电机。换上就好了。。。

呵呵!CST已经帮俺修好喽,谢谢了!

网友:
想问问你是用什么接收机?会否接收机供电不太好?不找出最主要的问题修好还是会有再坏的可能啊!!!

网友:
这个舵机不建议在6V电压下使用,你肯定是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