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动直升机离合器正常的离、合分别在何时?

楼主(2005-06-28):
请教
油动直升机
离合器正常的离、合分别在何时?比如在用启动器启动时,应处于离的状况,旋翼不应跟着转。当转速高到一定时,因为离心力导致摩擦皮膨胀,与外层接触合在一起,是否如此?我的直升机为什么启动时旋翼跟着转?
谢谢!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
如果启动的时候大桨跟着转就是离合器不正常了!注意检查!

网友B:
是发动机轴上的离合器甩块在其转速达到一定时,其离心作用使得甩块上分开的两快产生变形,而与离合器罩紧密接触,从而带动罩一起旋转,将发动机的转动传递到后级;当其转速降下来后,甩块又与离合器壳分离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离合器不影响直机的启动的话是没有关系的!!!时间长了离合器片磨损了就会好的!!如果不能正常启动的话建议你用砂纸打磨一下离合器片!但不要太多哦!

网友D:
你用什么发动机的,是不是发动机没怠速啊!

网友E:
一般50机悬停转速在1400~1600之间。如果到了这个转速还不合就不对了。 如果发动机怠速是就合,也不对。 主要是皮子和离合外壳的间隙及离合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