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飞450,失败啊

楼主(2005-06-28):
直径24MM的双定子,0.31的线,三股并一股,饶7圈,开始装上去用11T的齿轮还可以飞起来,但那时尾巴没调好。后来尾巴调好,他就飞不起来啊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好!

网友:
这样的数据如果没有匝间短路等意外情况,动力应该很暴的才对呀。
我的cc(起飞重量547克)用的是20mm双定子,0.49漆包线绕9匝,三角接法。很猛!

网友:
直升机本来就减速比大 再用外转子 转速就不够了。

楼主:
小鸭号  在 2005-6-28 10:07 PM 发表:

这样的数据如果没有匝间短路等意外情况,动力应该很暴的才对呀。
我的cc(起飞重量547克)用的是20mm双定子,0.49漆包线绕9匝,三角接法。很猛!

把线在饶一遍看看。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是6极CD电机3个叠起来的,绕6T
飞了感觉比原装的动力差点,但一般飞足够了。
主要是没那么热了。
相机不在手边,改天上ZP

楼主:
6cg  在 2005-6-29 09:32 AM 发表:

我已经做好了,是6极CD电机3个叠起来的,绕6T
飞了感觉比原装的动力差点,但一般飞足够了。
主要是没那么热了。
相机不在手边,改天上ZP

你拆的是什么光驱啊,怎么会有6级的啊,我拆拉十几个都是9极的

网友:
6极的是从"方正"52速里拆的,也是找了几十个光驱才搞到的.
昨天又去找了,但找不到那种了.

现正在做9极直径24.5的4定子的,但我估计转速不够(要有18T的齿轮就好了)

楼主:
6cg  在 2005-6-29 12:32 PM 发表:

6极的是从"方正"52速里拆的,也是找了几十个光驱才搞到的.
昨天又去找了,但找不到那种了.

现正在做9极直径24.5的4定子的,但我估计转速不够(要有18T的齿轮就好了)

那要多大的电流啊,9级和6级做出来会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电流没测算,打算用来代替540电机

我想9极的也许转速更低些吧。

网友:
请教一下网络害虫吧!看看有什么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