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怎么装到鸿飞模型的亚托箱子里?

楼主(2005-06-28):
FF9装到鸿飞模型的箱子里的时候能把机机顶起来一些,各位是怎么装得,
如果把FF9的金属把手卸下来的话,就正好能放上,不过这样的话拿遥控就不方便了.
或者干脆用手提着,不放到箱子里.

网友:
得分三步:
打开箱子;
放发射机进去;
关上箱子,搞定!

网友:
我的9X2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好,首先很感谢你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箱子尺寸完全按照台湾亚拓原装的携带箱进行制作的,而且考虑到新款的XL飞机,在原装的基础上还特意进行适当放量制作,因此在内胆加工上是完全可以放入飞机和设备的。你们说的飞机装入后会和设备碰的情况,我们在上海的用户也有类试的情况发生,我们建议您的飞机的陀螺仪安装位置放在飞机说明书上的“设备组装与调整”页中建议陀螺仪安装位置,尤其是使用RCE-500的陀螺仪用户,很多朋友都喜欢将陀螺仪安装在侧面,这样就会使陀螺仪和遥控设备相碰,因此我们建议您将陀螺仪的安装位置做适当的改动,这样您的飞机就不会和设备相碰了。非常感谢各位在这里对我们的产品提出宝贵意见,同时如果有任何新的问题产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1-62271540、28130340。

上海鸿飞模型:李鸿飞

网友:
aeon  在 2005-6-28 21:50 发表:

得分三步:
打开箱子;
放发射机进去;
关上箱子,搞定!

您还差一步
第四步是飞机提在手上,起步。。。。。走!!!

网友:
我的不是陀螺仪碰到,而是平衡翼被遥控器挡住,要把提手拆了才好。

网友:
您好,捎后我们会拍照放到网上让您参考

上海鸿飞模型:李鸿飞

网友:
鸿飞模型  在 2005-6-29 04:31 PM 发表:

您好,捎后我们会拍照放到网上让您参考

上海鸿飞模型:李鸿飞

那太好了,正在为此事发愁,另外遥控器应该加以固定,如果倒放箱子会压到飞机,在汽车强烈颠簸时怕会伤到飞机的。

网友:
首先,将FF9放进去,如下图

然后按图将飞机装入箱子

最后您可以提上箱子出去爽飞了

上海鸿飞模型:李鸿飞

网友:
李大叔真是用心阿!好樣的!!

网友:
FF9和飞机之间还是要加一块泡沫吧?
好像容易和尾杆碰撞!

网友:
是呀,左手遥控杆会碰到机机尾杆,垫一块泡沫或软布会好些.

网友:
左手遥控杆会碰到飞机的尾舵机,看来尾舵机要换个方向装了.

网友:
顶,李大叔服务周到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了,那个海绵是两层的,用胶沾的,吧两层分开,分别翻个个,这样就是油门在机头的方向了,油门是可以放到下面的,就砰不到了,就是海绵上面有胶的痕迹有点难看而已。

楼主:
这个注意倒是不错,为什么原来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了.哈哈
浩劫,向老李给你优化的费用.哈哈

网友:
这样不是飞机和遥控始终有一个头朝下了吗?
好象不对吧

网友:
不会,斑竹想一下就明白了,只是换了个方向而已,原来机头是向右的,现在改向左了而已,格局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