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我的小jabo今天挂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5-06-28):
今天下午在家飞,再飞了两三个起落后,再调整的时候发现用手转动螺旋桨的时候!
只能顺时针转动,却无法反向转动了,好像主马达被卡死了似的!后来也不知道碰到
什么地方了,又好了,但推油门起飞发现问题了,转速不够,油门到头也不行,拿起来
通过马达的缺口可以看到里面摩擦出电火花(白色),是不是马达坏了????

碰到过的朋友分析分析!!小弟先谢了!!!!

网友:
换主马达试试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马达的炭刷磨掉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

我真是奇怪,买了jabo大概两个月吧,传说中最容易坏的尾马达没事,主马达却挂了!
真是哭笑不得!!

请问各位如果换马达的话,那种的比较好些,用我的原配电池可以吗?(因为买了两块原配目前还不想换,等把这两块玩烂了就换里点)

网友:
商城里AKE的280或JABO的280都没问题

楼主:
gyf如果我想换个370的,可以吗?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以前我试过,那个370电机接在JABO的4IN1板上转速根本上不去,没法飞,什么马还得配什么鞍

网友:
当时应该买雷鸟之类设备独立的,好改无刷,改了无刷就全省心了

网友:
是啊,我也试过,最好用原配的280。

楼主:
那还是很郁闷!那看来只好换个雷鸟的黑马达是试看了!

对了!我有个朋友jabo上了esky的370马达,飞的很好啊!!!

网友:
要想马达用到一年以上,建议用360主马达,碳刷是普通280、370马达的好几倍大!看了就知道了,一定惊呆你!

楼主:
嗬嗬!jabo能安装的上360的马达马?用8.4v的能否飞行??

网友:
zt206  在 2005-6-29 22:27 发表:

嗬嗬!jabo能安装的上360的马达马?用8.4v的能否飞行??

估计不合适,除非9.6V 或者12V锂电

楼主:
恩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