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齿的问题

楼主(2005-06-28):
老是看到坛子里有11t和15t的贴,不懂什么意思,各有什么功效.现想购一亚托,及想弄明白其中奥妙,请高人给予解达,谢谢.

网友:
减速比,不同kv值的电机配不同的减速比,2800kv的一般配13t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可俺还是不明白,能详细说说吗?2800kv要是配11的会怎样,配13的能怎样,配其它的还会怎样,谢谢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计算的呢?
例如用KV值除以T值约等215来推算呢?

网友:
搭配不同的T数齿轮是根据你的电机KV值来计算的
最终体现到飞机上的是大桨的转速
按现在亚拓的400LF2800KV的电机来说
他的悬翼头转速如果配15T的话就是
2800*11.1*15/150(大齿轮的齿数)=3108(不带负载的情况)
如果你换成11T的就是
2800*11.1*11/150(大齿轮的齿数)=2279.2(不带负载的情况)

网友:
版大,你的XL 3200KV的配13T的齿轮还是11T的???
13T好象大了点,11T又好象小了点.
不过,亚拓说明书上建议3200KV配13T的.
我目前只飞悬停和简单航线,用13T齿轮,不知换成11T是否更好些?

网友:
建议用13T,转速高点有利于机体稳定
进阶飞行用3200KV+15T,动力充沛~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有空找你飞.

网友:
benny  在 2005-6-29 03:01 PM 发表:

谢谢楼上的,有空找你飞.

这个周末啦,只要不是暴雨,都会出去的

网友:
2800KV的我用下来的感觉是配15T的要稳定点。

楼主:
那么原机配的是多少T 的?还是大齿需要后买的?不懂电直,请都各位大大.望不惜赐教。

网友:
原机配有9,11,13,和15T的大齿轮,所以不用另外买的,除非你用特别的无刷电机.

楼主:
能有详细一些的介绍吗,我是一点也不明白.不好意思呀.谢谢各位了.比如,用哪个省电,哪个动力好,为什么等等.

网友:
基本现在在飞450的人都是使用15T的齿轮
因为减速比低所以飞机动力就比较猛
尤其是爱飞3D的朋友更是如此
新款的XL上附带的420LF3200电机的动力可谓是源源不断
真是爽!!!

楼主:
是不是很耗电?

网友:
配15T的悬停电流在7-9A之间
根据不同的调整方式

网友:
11.1V2200的电池能飞几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