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的区别

楼主(2005-06-28):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的区别在哪里,为啥便宜的加工中心比数控铣床还便宜?

网友A:
数铣与加工中心主要区别是不带换刀机构。
但由于配置不同,会造成价格差异。

网友B:
配置不同

网友C:
加工中心是带刀库的,可自动换刀,一个零件可以做到一次装夹,可全自动加工车,洗磨等。而数控不带刀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