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东西能用来做船的动力吗???(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6-29):
这套东西能做船的动力吗?如果能的话,得用多大的螺旋桨?

ele-150pw外转子普及无刷组合

ELE 150PW 外转子普及无刷套装参数:
ESC17P+EMM15PW
电调:ELE / ESC-17P普及型无刷电调 持续工作电流>17A 重量18克
电机:ELE / EMM-15PW普通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重35克 KV值1450 大扭力 高转速!
配GWS/EP7035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40克 12V 540克
配GWS/EP706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90克 12V 565克
配GWS/EP803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40克
配GWS/EP905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60克
11.1V 推力 590克
建议使用12V锂电工作发挥最大功率,推荐配套ELE 高倍率动力锂电池,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2V下工作建议配配GWS/EP9050高效马刀桨

[ Last edited by 夜鹰117 on 2005-6-29 at 11:29 ]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有刷的380还是480电机的力量大???
要是480的话。。。可以装30的浆

楼主:
路过的朋友帮帮忙!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我自己也说不定。。。装个35的浆看看就不知道了吗???
找个小穿在 30===50厘米的小船壳。。装上去跑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外转子的在船上不好用的~主要是怕磨到电线~~

网友:
自己想办法了。。。。。我以前和折翼的天使也说到这个问题过。。主要就是装在小船上。。船在30厘米内的。。小船。。但国内没有什么好的小船壳就没有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30cm的小船.......我有啊,哈哈

网友:
早就有此打算,可是不能用大桨,而且要用高电压,当然,无刷电调也要比资料中的更大些,还要加水冷才行,试试吧

网友:
气垫船~ 可以用~

网友:
用在老鼠这么大的船上就差不多了。可以用8节2/3AA电池就应该差不多了。还有就是电机的冷却问题:线圈在里面,不好冷却。

网友:
在装出轴那的装一个小的风扇叶。。。这样在电机的运动下。。对电机吹风。。就可以解决啊。。。还有和是在船。。做个一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
扇热就解决了。。。。

楼主:
可以把这个电机的底坐固定在一个铝片上,在把铝片上加上水冷的铜管估计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我想你这样的效率可能不高啊。。。2样方法试试看就知道了。我觉得。。可能是我说的装在轴上一个小的风扇。。这要可能要高点。。。什么都说不清楚。。。试了才知道

楼主:
好的,我会试试的!实在不行两种方法一起用估计就搞定了!

网友:
看妳做什么船暸~全浸和半浸都沒法做~這是外轉子~不好弄~

网友:
夜鹰117  在 2005-6-30 02:23 PM 发表:

好的,我会试试的!实在不行两种方法一起用估计就搞定了!

那也是个好办法。。。哈哈。。。。还有就是要给你说的是。。这套无刷不能用全试浆哦。。。怕烧。。。负载货大了。。半试的要好很多。。。。不要让这东西买出它自己的小命。。到时间自己疼苦。。。

网友(2005-11-07):
可以做个鱼雷啊!哈哈哈哈~~~~~~~~~~~~

网友:
这还不简单,做个用空气桨的船呗!!!还省了好多麻烦,连桨都不用换!

网友(2006-03-24):
可以我用在54CM船上不错电池9.6V

网友:
~嘿嘿~~~~~直径35的桨有点勉强哦~~在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比380的劲大的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