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yf_lj

楼主(2005-06-29):
借版主宝地提两个问题:
1。450XL(CDE)与450XL(HDE)那种好?
2。电池上标称的6c 10c 12c等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你好
首先不是借我版主的宝地而是借5IMX的宝地
至于你的问题
1、450XL(CDE)与450XL(HDE)那种好?
CDE和HDE没有哪个更好的说法
这只是2中不同的控制方式
详细的评论你可以查找以前帖子
个人感觉HDE的飞机比较适合做F3C这样对操控要求比较细腻的动作
CDE的飞机比较时候做3D这类比较暴力的动作

2、电池上标称的6c 10c 12c等是什么意思?
电池的C数是表示这块电池板的放电能力对与电池容量的倍数
他的比较通俗的计算方式:
放电电流=电池容量(毫安数)*放电C数
打个比方一块1800MAH容量的电池、放电是10C
那么他的放电电流=1800*10=18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