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雷鸟快两月了,说下实际情况!

楼主(2005-06-29):
雷鸟其实很好飞的,也很耐摔!主要是要多练习以提高技术,才能真正的飞好,我虽然飞了快两月了也还是飞不好,但是起飞是很轻松的,主要是空中控制不了!还真难掌握啊!
   雷鸟虽然很耐摔,但也不是摔不坏的哦!我估计我摔的应该算是比较暴力了,相信没几人能和我比了哦!飞了这么些时候也总结出来了一些实际经验,哪些部件容易坏呢?这里给新手说下,也好有个参考,该买些什么呢?

1.主浆--我的不是飞坏的,是调整的时候掰断了!1-2付;

2.大,小双孔连杆--很容易滑的哦,虽然不会折断!每种买个2对吧,应该够用的了;

3.悬翼头--也是很容易和大双控连杆一起滑的哦!1个够了;

4.控制外盘--主要是防止夹平衡翼杆的内六角螺丝滑了,我的就滑了,打到平衡翼就容易滑的哦!1个也够了,预备而已嘛;

5.平衡翼片--多买几付吧,一定用的上的!3-5付不嫌多哦;

6.平衡翼杆--和平衡翼片一样,甚至跟需要,因为改拉浆用它也很好;

7.舵机连杆--不是飞机上的坏,是V头的容易坏哦,买2对备用不会错的!当然想换V头的才买了哦;

8.尾动齿轮--改拉浆时怕弄坏了要等,可以买1个放着!

9.尾浆--就不用说了吧,不买个3几只你试试,看你怎么飞;

10.主、尾电机电池--这个就要看各人的需要了,如果只想用原配设备的话,那么主电机可以买1-2个,尾电机嘛10个都不多啊!最少也要5个哦!
   电池也是各人考虑了,锂电池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原配的也还凑合,没有钱买好电池还不是要买几组凑合用啊!大家说呢!

  关于尾电机,我和厂家商量下,看看能不能拿到最低价,也好让大家用上便宜的原配碳刷尾电机哦!别的尾电机我测试了好几个了,不是力量不够就是寿命太短,我还是看好原配的碳刷尾电机!

  呵呵,说到这里,有了这些配件保证,你的鸟应该是不会停飞了!也应该够你摔个很长时间了哦!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希望对新手有一定指导作用!呵呵!

网友:
寫地很好

网友:
不错,飞的时候小心点,损失就小了!另外要多练习模拟器,我就是以为自己聪明,直接飞,结果是接二连三的买配件。

网友:
雷鸟带的模拟器和实际飞感觉差距太大

网友:
小生飞龙  在 2005-7-12 10:58 PM 发表:

雷鸟带的模拟器和实际飞感觉差距太大

雷鸟的遥控器可以通过ppjoy玩g2巴?

网友:
裸鸟报价!

网友:
写得好啊

网友:
bs98136  在 2005-6-29 02:15 AM 发表:

雷鸟其实很好飞的,也很耐摔!主要是要多练习以提高技术,才能真正的飞好,我虽然飞了快两月了也还是飞不好,但是起飞是很轻松的,主要是空中控制不了!还真难掌握啊!
   雷鸟虽然很耐摔,但也不是摔不坏的哦! ...

呵呵,借楼主的贴也发表一点意见,莫怪哦:)

1.主浆--我的不是飞坏的,是调整的时候掰断了!1-2付;这个东东尽量用PE桨,好用,多买几付。

2.大,小双孔连杆--很容易滑的哦,虽然不会折断!每种买个2对吧,应该够用的了;

3.悬翼头--也是很容易和大双控连杆一起滑的哦!1个够了;

4.控制外盘--主要是防止夹平衡翼杆的内六角螺丝滑了,我的就滑了,打到平衡翼就容易滑的哦!1个也够了,预备而已嘛;

5.平衡翼片--多买几付吧,一定用的上的!3-5付不嫌多哦;这玩意说实话,我还没换过,虽然有一个备用的,但总不坏。

6.平衡翼杆--和平衡翼片一样,甚至跟需要,因为改拉浆用它也很好;摔坏过一根,后来改用自行车副条,也挺好用。

7.舵机连杆--不是飞机上的坏,是V头的容易坏哦,买2对备用不会错的!当然想换V头的才买了哦;

8.尾动齿轮--改拉浆时怕弄坏了要等,可以买1个放着!

9.尾浆--就不用说了吧,不买个3几只你试试,看你怎么飞;呵呵,不知为啥,这个俺也没坏过,呵呵。

10.主、尾电机,电池--这个就要看各人的需要了,如果只想用原配设备的话,那么主电机可以买1-2个,尾电机嘛10个都不多啊!最少也要5个哦!主电机用360的电机还不错,尾电机的确是个正常易耗品,我正在准备换无刷了。

网友(2006-03-19):
考虑买雷鸟啊,我也要加入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不过我对尾马达的认识是4200是最好的。雷鸟原厂的碳刷马达并不便宜,而且碳刷的材料不一样,寿命还是不长。不过使用4200以后陀螺仪和平衡翼片都需要调整,调整好了还是相当好飞的。

网友A:
我是新手,也准备买雷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也准备买雷鸟

兄弟,我的雷鸟已经停飞N久了,呵呵!我的手艺实在是飞不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练习,只好换机飞了,反正我飞直机只是付带着玩下,主要还是玩固定翼,所以我选择了拉马,过下直机的隐我也就满足了!呵呵!
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发贴好了,这里的哥们都很热心的,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的,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中成长起来的,呵呵!

网友(2006-04-24):
这么麻烦啊?买2架好了。

网友:
不知道ESKY的E004和雷鸟相比 哪个好些?

网友:
加油哈!
与你共勉!

网友:
尾电机我认为现在不是个问题,5iMX的二手市场里有卖6元的碳刷,平均可以飞6小时,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