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买油直

楼主(2005-06-29):
我买了架二手的油直,几天了还没离地,现在最主要得到问题是尾桨无法抵消大桨旋转产生的反作用力,稍稍加大油门飞机就打转.(尾桨绝对没装反)玩油直的前辈能帮帮我吗!!!

网友:
用啥陀螺?看看大齿是不是卡住了。 啥机?

楼主:
国产神龙30级机身+GWS陀螺+ASP发动机+玻纤大浆+RD6000控
没卡啊!还有陀螺怎么工作呢?
我不会玩这东西啊

网友:
第一个可能性是陀螺没工作。 任何高速旋转体有自我保持位置和方向的倾向。陀螺就是用这个道理来感知机尾与机的相对位置。当然现在好陀螺都是用电子模拟的。不过道理是一样。当陀螺感知尾巴的方向相对于机移动了,就会通知尾舵机改变尾桨螺距让尾回到以前的位置。

把机子方在地上,给尾舵一个固定角度信号,看尾桨是否持续变螺距,如果不是,陀螺没工作。

楼主:
我不知道陀螺工作否,可我用控把尾桨距开到最大虽然见点效,但还是不能抵消反作用力

网友:
豹子  在 2005-6-29 08:21 发表:

我买了架二手的油直,几天了还没离地,现在最主要得到问题是尾桨无法抵消大桨旋转产生的反作用力,稍稍加大油门飞机就打转.(尾桨绝对没装反)玩油直的前辈能帮帮我吗!!!

楼主才几天就灰心了啊,我是搞了2个多月才飞起来的哦,继续努力啊

楼主:
我根本就不懂,现在想卖掉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提議你找人先調好机机再練技朮,否則

楼主:
我现在就我们这又没人玩这东西,根本找不到人帮调

网友:
豹子  在 2005-6-29 09:38 AM 发表:

我现在就我们这又没人玩这东西,根本找不到人帮调
不要飞先看陀螺仪工作没 就是把电开起 发动机不要发动 你把拿起机机左右摆
看看尾舵在动吗?????????没有就是陀螺仪没工作  !!!!!!!!!看看有连接不正确吗???????
如果在动  就改变陀螺仪的反正逆转开关 看看机机是不是还在转!!!!!!不行在看看舵机的工作方向是不是反了 在遥控器里面调整过来

楼主:
在动,也没反.可就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请寄过来,我免费帮你调试。或者你来我这里!我在宁波我很同情你的处境!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豹子  在 2005-6-29 10:07 AM 发表:

在动,也没反.可就是不行啊

请问一下你说的机机转动是快还是慢?????????就是说是快速自转还是慢慢转
这个很重要!!!!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6-29 11:09 AM 发表:

请问一下你说的机机转动是快还是慢?????????就是说是快速自转还是慢慢转
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你遥控尾舵 看尾变距左右是不是2边都到底了的????????

网友:
你这配置真的要高手花点功夫调调才行。 我估计还是陀螺的问题。跳高灵敏度。。。最好找个好手现场处理。。

网友:
根据我玩小电直的经验,很可能是陀螺仪的正反转开关设反了。
检查办法很简单,将正反转开关定了另一边,试一下便知。根据楼主说的打方向舵会有点效果来看,遥控器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如果更复杂一点更准确一点的检查方法是:
不要发动马达,提起机器,机头向右,如果这时尾桨桨距的变化与打左舵的反应是相同的话,则设置是正确的,否则,设错了。

网友:
要不你在仔细看看,尾冀有没有丢转啊!机尾是往那边转呢?

网友:
等你买电直的时候更加后悔

网友:
兄弟,耐性点,我第一个发动机调了2个多月。前两个星期咋都离不了地,后来才知道要磨合才能飞。。。。玩油直我最大的得益就是耐性好了很多。。

网友:
陀螺仪有问题!!!只有找人帮你调.

网友:
有很多可能性呢
陀螺装反是一种 尾桨舵机行程不够是一种 还有大桨螺距过大、皮带打滑、尾桨变距部分安装不当造成尾桨攻角不足。。。。。。。n多可能性
这么快就后悔了。。。。。后边麻烦还多这呢,直升机这东西不是一推油门就能飞的啊

楼主:
首先好感谢大家!
wolf7250  在 2005-6-29 12:36 PM 发表:

根据我玩小电直的经验,很可能是陀螺仪的正反转开关设反了。
检查办法很简单,将正反转开关定了另一边,试一下便知。根据楼主说的打方向舵会有点效果来看,遥控器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如果更复杂一点更准确一 ...

大概是这个原因,我把尾桨距都已经调的很大了,可能是陀螺和我唱反调,今天下雨我没弄,明天按大家说的试试看
还有我们这根本就没人玩这东西,包括玩大脚的就我自己.去哪找人调啊

楼主:
看来油直这东西可不是玩车那么简单啊

网友:
飞直机是需要老手带的!!这样可以省去你不少的麻烦,更实际的是可以省掉你不少的票子!

网友:
新手强烈建议找个有经验的老手带这样才不会做弯路的~

网友:
还有就是你用的陀螺是不锁尾的.需要在设备上面调整上下跟轴混控.建议找老鸟帮忙调,要不估计.....

网友:
你自己多在网络上找找相关文章,积累点东西就不会这么束手无策了。

网友:
GWS的陀螺仪经常这样,最好换掉吧.240或401都成.

网友(2006-02-21):
1、陀螺仪反了

2、接收机坏了

我用的也是GWS,陀螺反了就会原地打转,另外把感度设置高些70%,

网友A:
我想他是裝錯了陀螺儀的水平位置...機會多一點
只說說幾句根本很難下定論,可以的話上幾個圖看看
這樣大家比較易找出原因,但你有心理準備,新手沒人帶而又沒一點直昇機知識
你會很辛苦的,學飛路也很慢長~~~呼

油機調得好,十分好飛...調不好炸到機散都沒法離地,同時十分危險
定要找個老手帶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他是裝錯了陀螺儀的水平位置...機會多一點
只說說幾句根本很難下定論,可以的話上幾個圖看看
這樣大家比較易找出原因,但你有心理準備,新手沒人帶而又沒一點直昇機知識
你會很辛苦的,學飛路也很慢長~~~呼

...

最好有人带,不然多看帖,设备要好一点,比如401之类档次的。个人感觉

网友:
买了电直感觉肯定比买油直还后悔(如果有地方飞的话)!!

网友:
30级最低要配GY240,楼主,你还是把机机卖给我吧,

网友:
咯~~~~GY240在30級上都只是剛剛夠用...

网友B:
没有事,我也刚买了个,第一个起落就绊了,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事,我也刚买了个,第一个起落就绊了,还好损失不大!

幸运,不过离地还是干脆点比较好。
侧滑的影响不会太大。

网友:
是啊,耐心点 直机没有那么简单的,不能当作玩具,就是高手也不是一时半会能高定的,劝你多看看书籍。肯定能找到到达按

网友:
换401最好,请问是什么遥控设备?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
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你飞起来的消息。

网友:
GWS陀螺?尾巴不跑才怪,去换个401或者601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