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能上图了,老虎小改,闹着玩儿,请勿见笑

楼主(2005-06-29):
前两天尽放空炮了,十分抱歉,昨晚终于用借来的DC按了几张,在此献丑了,对于电路系统的改造是很初级的,甚至不能称之为改造,顶多就是追加而已,主要是基本的悬挂\主动轮电机降速\加装激光瞄准(单独供电,单独开关,主要是考虑没有专门的通道来控制,为了有足够的瞄准时间不得已而为之)以及一些外部处理,抛砖引玉,我才刚上路耶

网友:
后来者真是更上一筹啊,不过空气滤清器那里多出来的部分要记得切掉哦。

防爆网边位部分应该有铁包住,以前我尝试做过觉得很困难,后来有朋友建议用可乐罐通过剪切能做到。

建议把油罐也改了吧!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6-29 at 12:00 ]

楼主:
多谢cdhyob指点,回去就试试追加防爆网边,空气滤清器我还打算留着,上图放油桶的地方好象原来是工具箱,先保留原样吧,我比较喜欢保留空滤的式样,另外拆除了一个排气管的防护罩,你发的图正好可以参考上色,嘿嘿

楼主:
车上还少了灭火器,以我现在的条件难以自制,只好先作罢了

网友:
备用履带的连接 你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改造虎的人越来越多了,好高兴。

楼主:
cdhyob  在 2005-6-29 16:14 发表:

备用履带的连接 你是用什么做的

是说炮塔备用履带吗,用费模型的塑料片拿指甲倒剪出大概的样子再整形,我是用号手挑2的裙板做的,呵呵,不过用胶版效果更好,可是我没有

楼主:
发个标准的,是1:35静态的,可以参考
另外听取cdhyob的建议,回家用易拉罐做了防爆网的外边一圈,效果还不错,哈哈,少后上图,先谢谢cdhoyb了

楼主:
tiger 1把你的虎也发几张全景上来吧,只学习了你内部改造的过程,外面还没看见过呐:)

网友: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把用于降低速度的电阻悍死在车里面。建议用可调电阻,或在车外不影响外观的什么地方加一个接口,做到可以插换不同的电阻,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改变车速,适应不同的需要。

网友:
这都是新手吗………………惭愧呀

楼主:
TigerI  在 2005-6-30 12:15 发表: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把用于降低速度的电阻悍死在车里面。建议用可调电阻,或在车外不影响外观的什么地方加一个接口,做到可以插换不同的电阻,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改变车速,适应不同的需要。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考虑到节约空间所以买的微型可调电阻,估计是功率太低,一通电就冒烟了,吓坏我了,呵呵,以后买个大个的试试,不过根据之前的经验,如果阻值超过15欧车子就很难开动了,电能全都耗在电阻上了

楼主:
拖底  在 2005-6-30 14:27 发表:

这都是新手吗………………惭愧呀

在RC方面我确实是新手啊,我喜欢能动的仿真模型,因为自己不会自制啊,所以喜欢厂家作好外观的,能改RC就改了,原来也用雷速登改过1:35的,真费劲啊~~~~

网友:
真希望你们开个免费补习班,哈哈,我绝对一节课不缺

网友:
zhangyibuaa  在 2005-6-30 10:12 发表:

发个标准的,是1:35静态的,可以参考
另外听取cdhyob的建议,回家用易拉罐做了防爆网的外边一圈,效果还不错,哈哈,少后上图,先谢谢cdhoyb了

做好了 发来看看哦

楼主:
cdhyob  在 2005-7-1 07:13 发表:

做好了 发来看看哦

cdhyob起的可真早啊
现在上传用易拉罐自制的蚀刻片,第一次做,技术还不娴熟

楼主:
请问对比例遥控比较在行的DX,昨天同事买了一台佳宝的电直,比较初级,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遥控器,振华OEM的,只有右边的方向推杆是比例的,我想拿来改造虎应该也可以吧,炮塔回旋以及主炮俯仰及开炮还维持现在的方式,至少车辆的基本行进动作可以改成比例的,不知是否可行?(因为这台电直一共才600多,象这种遥控加接收装置单买最低需要多少米呀)
另外想请教一下是否还必须单独外加电调才可以用?

网友:
老兄是把改1:35坦克的功夫用到家了,,真的是不服不行,,

网友:
楼主能转贴吗?贴到bbs.fancytoys.net

===============================================
凡茜玩具,无“线”乐趣!
www.fancytoys.net

网友:
zhangyibuaa  在 2005-7-1 10:19 发表:

请问对比例遥控比较在行的DX,昨天同事买了一台佳宝的电直,比较初级,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遥控器,振华OEM的,只有右边的方向推杆是比例的,我想拿来改造虎应该也可以吧,炮塔回旋以及主炮俯仰及开炮还维持现在的方式,至 ...

以前我买过 Esky 6通发射 加 接收 合计要350,但由于厂家把混控都设定在遥控上(原厂的混控多数不适合用从坦克上) 自己不会改 所以干脆放弃了

楼主:
sdly  在 2005-7-2 12:47 发表:

老兄是把改1:35坦克的功夫用到家了,,真的是不服不行,,

斑竹过奖了,因为在动态方面我实在外行,没什么可改的,而且我的RC模型操练的机会挺少的,所以只好尽可能把外面做好看一点儿,算是自娱自乐吧,嘿嘿

楼主:
cdhyob  在 2005-7-3 17:44 发表:

以前我买过 Esky 6通发射 加 接收 合计要350,但由于厂家把混控都设定在遥控上(原厂的混控多数不适合用从坦克上) 自己不会改 所以干脆放弃了

多谢,看来我还需要在这方面多补补课,玩动态模型更得一步一步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呵呵

网友:
慢慢来吧 我觉得这方面最主要是懂得花钱,准确投资。

网友(2019-01-27):
为什么看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