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无刷的电流的..

楼主(2005-06-29):
如题..
请问大家手头上用的或生产的无刷马达,用在航模上等电流一般为多大?
内转:?
外转:?

先谢谢提供答案的....

网友:
乱说的谢谢不谢谢?
那我乱说了,一般10MA!

网友:
沧狼  在 2005-6-29 10:53 AM 发表:

如题..
请问大家手头上用的或生产的无刷马达,用在航模上等电流一般为多大?
内转:?
外转:?

先谢谢提供答案的....

电流要看电机负载才行呀.你飞机大,重量重.肯定电流大嘛!电流X电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