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7.4v 1800mh的锂电飞jabo吗?

楼主(2005-06-29):
大家都用什么飞??

是低电压好?还是稍稍高些好?

网友:
直升机要正常飞行,必定有一个功率消耗的问题,我们假设功率W是一个恒定值。

那么满足功率需求的两个要素就是电压和电流,电压 x 电流 = W。

所以:若W恒定,电压小,则电流要求大;电压高,则电流要求小。

从传导性上讲,高电压小电流的电力损失较小;反之,越大,同时对马达的消耗也大(碳刷更容易老化)。

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用高电压、小电流的搭配。11.1V飞小电直是最理想的,但电压高了,马达仍用原来适应7.2V的马达,其功率就更高了,因此马达要换低功率的马达,这样电流才小,飞行时间就很长。

楼主说用7.4V飞,这倒是可以的,但锂电本身是有重量的,按7.4V来搭配,电池总重量不要超过100g为好,而1800mAh容量的锂电,重量已经很大了。尽管容量大,但重量和直升机飞行的功耗一相抵消,实际上效果就非常差了。所以如果你十分想用7.4V飞,容量控制在800mAh比较合适,这种电池的重量很轻。如果用11.1V飞,用1600-2000mAh的都比较适合,动力强劲,飞行时间也不会缩短,甚至更长。

网友:
要说的,楼上都说了.还是用三串合适,虽然比二串贵了点,但通过搭配电机和齿轮后,使飞行电流降低,电池寿命就有保证了.

楼主:
明白了!非常非常非常感谢细心的回答!

楼主:
如果用商场的9.6v 800的ake飞如何???

用普通的原配jabo马达受得了吗?还是换那个12v专用的好?会不会12v的带不动啊?

网友:
9.6v 800的ake可以用来飞原配马达。其他的vidct大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6-30 12:57 AM 发表:

9.6v 800的ake可以用来飞原配马达。其他的vidct大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还有,如果不换主马达,可以换马达的主齿轮,减少齿数这样电流就小了.

网友:
rcdragon  在 2005-6-30 01:15 发表:

还有,如果不换主马达,可以换马达的主齿轮,减少齿数这样电流就小了.

电流是减小了,但是转速也下去了,飞不起来的

网友:
有不同意见。

JABO装11. 1伏会活力十足,在熟练玩家手里就可以飞得更灵巧、更激烈。装7.4伏反应就会柔和,较利于新手练习。

高的电压使马达损耗得更快已是许多模友的实际经验,告别是尾马达。低电压大容量的电池同样可以飞得久,如果两块电池飞的时间相同,它们的放电率就相同,不能说电压高的那个寿命更有保证。

有刷马达调速的主要一点是工作于间断的脉冲电压电流下,是全电压(工作)——零电压(休息)——全电压工作的重复。

楼主:
呵呵!准备买个9.6v是试看,对了,现在商场的2mm 12t的铜齿轮有货吗?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6-30 04:21 AM 发表:

电流是减小了,但是转速也下去了,飞不起来的

我是说在电压提高的同时换齿轮啊。

楼主:
如果用原配的马达换个12t齿轮?大家觉得可行吗?这方面不太懂啊,大家多指教!

网友:
可行。但建议齿轮不换,增加电压。

因为如果8.4V用12T,相当于9.6V 10T的电流,功率变大了,飞行时间也短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至少用9.6V来飞。用11.1V更好,但对尾马达的要求比较高。

楼主:
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换12t比以前动力会好很多,但时间会大大缩短是吗?

网友: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30901b.htm

商城是这样讲的,不晓得对不

反正大螺距配高扭力低转速,小螺距配高转低扭力

楼主:
恩!我看到过这篇文章!不知道我的JABO用8.4V的电池再换12T是什么效果?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7.4V-1200mah锂电,JABO的其他地方什么也没改,飞得很顺手,大约能飞18-20分钟,飞行时间是原来的两倍。

楼主:
w5108hl  在 2005-7-2 06:00 PM 发表:

我现在用的是7.4V-1200mah锂电,JABO的其他地方什么也没改,飞得很顺手,大约能飞18-20分钟,飞行时间是原来的两倍。

如果用7.4v 1800会不会太重了!!!
你用的原配电机和齿轮是吗?

网友:
飞扬模型的杨先生就一直使用7.4V 1800mah的锂电作JABO的飞行表演。

楼主: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只有这种7.4v 1800的!看来可以试试看了!

对了!商场卖的ake的9.6v的那个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