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一怪问题。

楼主(2005-06-29):
今天上午飞了,7060桨,外转子无刷,7.4 1300锂电。草地无法滑行起飞。投掷起飞成功,全油免强可以飞,爬高不成问题。但锂电轻,头轻了。。。。。

两分钟后,飞机实然动力下降。找点,迫降,安全着陆。。。。。再也飞不起来了。

电调不热,电机温的。

怎么投都飞不起来了,换了两个新的电池也不行,桨也换了还是不行。怪事。怎么会实然动力减少的呢?一般这是哪的问题?高人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桨与轴打滑了。

楼主:
应该不会,我是内六角固定的,我刚才看了,没有松动的地方.换11V锂电应该是能飞的.但是没找到原因啊.

网友:
还有这种鸟问题?推力感觉如何?
电调力量不够了?或者,电机退磁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些是我没想过的,有时间查一下看看.....

网友:
辉盛的外转子在7。4V下7060桨电流超过10A,对电池要求很高,最好用1600MAH以上10C锂电。听你所说的我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另外7。4V下最好别用7060桨,效率太低,换7032或8040桨会好些,如果能按装上去,最好用8040桨。

网友:
就是安不上啊!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6-29 16:37 发表:

辉盛的外转子在7。4V下7060桨电流超过10A,对电池要求很高,最好用1600MAH以上10C锂电。听你所说的我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另外7。4V下最好别用7060桨,效率太低,换7032或8040桨会好些,如果能按装上去,最好用80 ...

安不上啊.......最大只能安7寸桨.好郁闷.....不行找时间换电池试试...换11V电池飞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行的,你能飞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7035*2 8.4V镍氢,也就勉强飞起来,明天去ELE买几只8040的

楼主:
8寸的安不上.

网友:
估计还是你电池的问题,我现在上11。1V,2200锂聚,外传子加7060,1/3油门就可手扔起飞,全油门可垂直向上爬升

网友:
看你飞翼龙发两次贴都遇到问题,虽然我也是菜鸟.但感觉飞翼龙还马马乎乎.这两天又改桨了,一定更有力.下次一起飞吧.可以交流交流.我这还有翼龙配件.深圳13332988100李

网友:
用11.1V锂电应该会好的,我一直这样用,感觉挺爽

楼主:
这么爽?我也去搞一些11V的锂电玩一下。你平时在哪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