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狐小电滑,半成品制作。

楼主(2005-06-29):
飞狐小电滑,机身和机翼。机翼由三段拼装而成

电池舱有一个泡漠组成的座椅,可以放置7.2V镍氢电池组

宽敞的机舱(可以放入一个眼镜)应该可以容纳若干电调和舵机等设备。

漂亮的机头,配合档风整流罩

动力装置,双180电机,后推式直驱。

网友:
西西利堵塞双发开关遥控飞机猎鹰怎么变成飞狐了哦?

网友:
西西利的双发开关遥控飞机猎鹰怎么变成飞狐了哦? 呵呵

楼主:
装入接受机,并整合了两个电调,可以三级调速。两个马达可以同时加减速,也可以一个加速另一个减速。靠速度差实现转向。

终于可以飞了,地面滑跑20多米。起飞后很平稳,在足够高度也可以关发动机滑翔,迎风飞到过15楼左右的高度。

侧滑,转向

某次降落不慎撞树,机翼折断,只好再去买一片了。以后要注意机翼加强。

楼主:
天使在哭泣  在 2005-6-29 13:33 发表:

西西利堵塞双发开关遥控飞机猎鹰怎么变成飞狐了哦?

不知道什么是“堵塞双发开关遥控”,反正淘宝的卖的商家就告诉我叫飞狐“flying fox”。淘宝的图片在这里,是广东出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万一没电了,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感觉象玩具呢?

网友:
这东西是仿照西西利的产品哈哈。。。。。

网友:
楼主兄弟,我想说的是这个飞机就是上海西西利公司生产的“猎鹰”模型飞机。我曾经有过。也改造过。的确装比例遥控性能很好。但是我觉得它的机翼太脆了!第一付机翼飞不到一个月。后来我结合自己修补火鸟400的机翼的方法把这个中间已经断成3段的机翼再修好。一直到现在都很好。我想正常根本没有办法摔坏。当然,你也可以用火鸟400的机翼,那样重了点就是

楼主:
怎么补?想学学。西西利的东西哪里有买啊?我经常去上海的,早知道就不用邮购了。
我有点想给它换个无刷或改成翼龙这样的3通。原来的设备还能用吗?毕竟这个东西很便宜啊如果能改装一下就造福广大模友了。

网友:
很简单。确非常的实用。你在机翼的上表面帖一层双面胶带。然后再覆盖一层学生考试用的垫板。边缘贴一层宽透明胶带。这个方法非常的好。我自己有亲身体会的。呵呵/我的这么点法宝就无私的奉贤了。呵呵,你应该改比例的。尾翼重新做过。原来的太薄。这个飞机的滑行性非常出众,但是必须轻,所以动力就用2个原来的180电机。其他的再注意点就行了。

楼主:
多谢指点,马上去买垫板。改比例的和3级变速差别不大,现在的三级也满好用的。一般飞起来后只要开一级就能不掉高度的滑翔,20分钟左右电池用的差不多了,开三级勉强还能升高,这时就该降落了。毕竟只有600mAh的镍氢,下一步准备换成2000mAh的锂电,加强机翼,尾翼不改但也要加强,只可惜没有合适的舵控。如果能自己再做个电磁舵那就好了。2000mAh估计能飞1个多小时,哈哈。。。

网友:
楼主,你这样不好呀。等于没有升级呀!我是说装2个舵机控制 尾翼。这样可以翻跟斗呀。动作非常的灵活了。你那样的转弯方式不好呀。

楼主:
是啊我也想装舵机,就是一时不知道装什么样的好。
如果不装,那也就只能当个玩具飞飞,换电池能飞一个多小时还是蛮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