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有人试过雷鸟II的360电机配12T齿轮加8.4V氢电吗?

楼主(2005-06-29):
8.4V氢电是不是电压太低了?我怎么式动力都不够,必须要9.6V以上吗?
谢谢!

楼主:
另外,雷鸟的360电机转子线圈是多少圈的?是3极转子吗?
我试验的这个不是原配电机,所以没办法知道
[ Last edited by smalleye on 2005-6-29 at 16:45 ]

网友A:
我用那个黑色的280电机,8.4V是可以飞的,感觉动力和9.6V是差不多。注:8.4V电池是84克,9.6V是104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换成12t会如何?如果可以!准备从商场买个12t的铜齿!

网友C:
如果电压增加了,小齿轮的齿轮应该相应的减少,这样才能匹配。否则电机的负载会更大,效率会降低。用9.6V的好处是,在能产生同等升力的情况下,主桨转速高了,机器更加稳定!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8.4V电力,倒是值得换12T小齿一试。这相当于用8.4V的电力得到了9.6V电力的转速。不过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在这种搭配下,工作电流实际上是增大了的,飞行时间不会比原来更长。

楼主:
我关键是8。4v 12t齿轮飞不起来,作了个9。6v的电池组,可以飞起来了,不知道唤作10t齿轮能不能飞起来,我回去再式一下

网友B:
哦!楼上的兄弟用8.4v 12t 飞不起来啊?????????

楼主:
上将兄弟,你这是咋么拉?

网友B:
电脑有问题!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