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选个个头大价位底性能好的滑翔请大家出招!

楼主(2005-06-29):
我已经有两架沧狼的雷鸟402滑翔飞了两个月了觉得有些不过瘾,现在想在购买一架好些的动力滑翔,请大家帮助参谋一下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滑翔机?给出出主意,感觉滑翔这个版块一直人气就不旺盛,调动一下大家情绪!!有自己设计制作的也可以说说,帮帮我在提高一个层次!虽然技术不高但我就是喜欢幽闲的滑翔!!!!!

[ Last edited by 西风 on 2005-6-29 at 18:25 ]

网友:
我的小小遥控滑翔机  够小的吧,无动力  牵上天的.

楼主:
把你的鸡鸡照片贴上来给我和大家看看好吗??

网友:
我也买了沧狼的雷鸟402,正在准备首飞呢,有什么经验和该注意的给我讲讲好吗?

网友:
402原装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我用翼龙的电池飞的可以全开动力飞10分钟,但是因为电池重所以关动力就掉,原机电池轻应该可以多飞些时间,据说出口到加拿大的402可以飞30分钟

网友:
西风  在 2005-6-30 07:04 PM 发表:

我用翼龙的电池飞的可以全开动力飞10分钟,但是因为电池重所以关动力就掉,原机电池轻应该可以多飞些时间,据说出口到加拿大的402可以飞30分钟

我用7.4V600mAh镍氢电池全动力最多飞2分钟,调速器就断电保护,电池非常热,不知跟电调有关吗?我用的是蚂蚁的50A电调,拆了一个功放管。

楼主:
不会这么短时间的呀,我的翼龙电池9。6V-----1050的能飞十多分钟呢呀。在说我的电池还重,你应该用8。4V----700的飞

网友:
我用9.6V650MAH的KAN电池飞的,一般可以飞15分钟左右,但电机太热,准备改无刷的

网友:
為何我的405老是抬頭用8.4V翼龍電全機重500g
發覺重心在炭纤後

楼主:
流星  在 2005-7-20 08:17 PM 发表:

我用9.6V650MAH的KAN电池飞的,一般可以飞15分钟左右,但电机太热,准备改无刷的

我用2040无刷KV3200直驱402的折叠桨一分钟全速就烫手了有什么好办法改吗?普及外转子我也有但是轴太粗的不知道用什么桨好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2005-08-10):
2040无刷电机KV太大

2040无刷电机是内转子电机,KV太大。而沧狼的桨是配380电机的,我没见过,估计是7X3的。 KV=3200不动那么大的桨。你可以在论坛的 电机&调速器版块上看一下。我没试过,估计能带4X2.5附近的桨。

网友:
1:可以考虑珠海滑迈的微风550级滑翔机,翼展2米,玻璃缸机身,6通道,带襟翼的。
2:珠海的绿色航模也可考虑,不过这款飞机最好配无刷或者钴电机

网友:
1.5米武當山性能如何

网友:
不知道把402加强改15油动会怎么样呢????

网友:
如果真是重心靠后就加大电池好了。
我看主要是尾翼台软,平尾整体上仰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两架沧狼的雷鸟402滑翔飞了两个月了觉得有些不过瘾,现在想在购买一架好些的动力滑翔,请大家帮助参谋一下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滑翔机?给出出主意,感觉滑翔这个版块一直人气就不旺盛,调动一下大家情绪!! ...

什么飞机也不用买,买了风神的一米五的机翼装在402上不就得了,弦长一样,才几十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也不用买,买了风神的一米五的机翼装在402上不就得了,弦长一样,才几十块。

那主翼哪里有卖啊?我想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主翼哪里有卖啊?我想买啊。。。

风神是本地的飞马模型厂做的,找启迪模型(0754-8482681)店能帮你搞到,一套机翼会包括主翼和V尾翼,主翼是左右两段式的,粗碳管连接。过几天我自己先试试原配动力怎么样(一起的模友试过上辉胜普及无刷动力+原配折叠桨),好飞再告诉你。

网友B:
模型有图片看吗?价格大概多少呢?强度大吗?用15发动机会不会拉折翼啊?

网友:
风神是本地的飞马模型厂做的,找启迪模型(0754-8482681)店能帮你搞到,一套机翼会包括主翼和V尾翼,主翼是左右两段式的,粗碳管连接。过几天我自己先试试原配动力怎么样(一起的模友试过上辉胜普及无刷动力+原配折叠桨),好飞再告诉你。
------------------------------------------------------------------
我有一架风神,头部压了一块24克的铅,前后重心不合理造成的。
原配540加强马达耗电厉害,但推力很大。
我现在换华迈480铁氧电机,飞的勉强。

网友:
换480是好,但要换蓝鸟的桨和上高电压,那一体版的电调规格高得吓人,12V/50A都没事,耐压按16V做的,40A以上给场效应管加散热片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型有图片看吗?价格大概多少呢?强度大吗?用15发动机会不会拉折翼啊?

那翼的材料好于火鸟403的翼,碳管有6mm粗,出厂时没与翼面粘死,粘紧后上15级应该没事的,这些凹凸泡沫翼不怕大拉力拉,就怕高速时拉杆抬头逆风拍折翼,但155cm的机,速度快不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翼的材料好于火鸟403的翼,碳管有6mm粗,出厂时没与翼面粘死,粘紧后上15级应该没事的,这些凹凸泡沫翼不怕大拉力拉,就怕高速时拉杆抬头逆风拍折翼,但155cm的机,速度快不起来的

能买到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买到吗?多少钱

问0754-8482681

网友C(2005-09-19):
stccs111兄,你的风神机翼配雷鸟机身试出结果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cs111兄,你的风神机翼配雷鸟机身试出结果来了吗?

发给你了

网友:
可以看看令航的产品,他们专门出滑翔机的.

网友:
请教!

领航那个无动力的,<航空模型>也有文章介绍过,机翼中段没有上反角,中段也较长,外段上反角度也不大,象这个设计飞来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抗风不会太好,侧风时会横飞吗?没有副翼,方向舵也不是特别的大,操控技术要求会不会比较高?

还有5irc那边民工曾卖的那个联合的一米五的380级动力滑翔的机翼也差不多这样,作为动力滑翔机这样设计相比较起来又有什么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