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款雷虎50级的配置

楼主(2005-06-29):
雷虎 V50 机身 2500元。
OS/50H 发动机新款蓝头 1380元。
FU/6XH  SUPER 1850元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580元
总共6310元
我是个初学者,不知这个好不好?

网友:
china.wc  在 2005-6-29 09:18 PM 发表:

雷虎 V50 机身 2500元。
OS/50H 发动机新款蓝头 1380元。
FU/6XH  SUPER 1850元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580元
总共6310元
我是个初学者,不知这个好不好?

第一遥控器不好 v250是3d机 不久的将来 你的遥控器要换了 劝你一句 遥控器起码8动以上 现在节约钱 以后多丢钱 看看论坛好多人连8动都在卖了 就是因为跟不上了 第二你的陀螺仪问题 机机都很好 偏偏陀螺仪节约 起码是gy204 贵点起码要401+9253 直升机本来不好飞  尾巴锁得很稳对于新手很重要的!!!!!!!!!!!!!!! 在你的预算中在+1000--1500元 买8通 没得买个2手 陀螺仪换了 你那个不是不好 对于电直可能好 油直需要数字舵机配合 锁尾很稳 多的钱都用了 对于你新手劝你一下 !!!!!!!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用50的起码要401,240不要考虑!钱不够就改飞亚拓450。但设备、陀螺、舵机一定要最好的,能事半功倍!还有一定要有好老师!
建议:加300圆改成30的飞。用雷虎39,摔了能便宜恨多,也恨省油。

网友:
V250 机不用2500,  OS蓝头还可以便宜120-180!
!如果是玩直机多!遥控要一步到位!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已经决定买FF9,GY401了

网友:
你是新手的话建议你买V2的30!!!初学免不了要摔机,30的配件不50 的便宜的多!!!!等你学会了飞航线的时候,你的30也差不多要功成身退了!!!到那时在买50也可以呀!!!

网友:
不是太穷的话,就直接上50级的。其它方面上面的朋友都说得差不多了。

网友:
雷虎的好飞,换了控器和陀螺仪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有1w左右的预算

楼主:
呵呵,我不懂得买的

网友:
要是飞3D的话建议先用一下配置:
机身、401脱骡翼、OS50新款发动机、FF9或9X!以后升级为:原厂升级件!、601其他还可以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

网友:
我想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对你的设备和陀螺仪不满了!

网友:
根据初学的体会,V250+OS50(银头)+GY401+FF9H应该是蛮不错的瞻前顾后的选择。

网友:
买FF9不如在加200就可以买9X了,我这就我们两个人玩油直,一个用9X一个用FF9,结果就差200块,可用起来在心情上使用上就差的多了。至于老志说的摇控器的问题嘛,我认为没有完全绝对的,但机率过大也是问题,没有研究过所以也不想太多。呵呵,当你同时面对两个摇控器时就会有感觉了。

网友(2005-08-01):
V2-50       =2300,
OS 50蓝头   =1200,
GY401+9254  =1300,
遥控推荐用9X,舵机539勉强用,螺距买FU9252一颗。一步到位。。。

网友:
舵机539 我在行線飛行燒掉了兩個,炸機走不了..連我剛買的炭槳都.............嗚~~
不要省一點點錢而炸毀愛機,飛直昇機,很多事意想不到的
一般人GY401/9253 ,FF9 等已足夠用,但再飛下去,一個更好的陀螺仪和9X 走不了
由其是FF9 , 價錢相差不多,但手感及品質可不同級數喔~

网友:
设备要选9X II或ff9,陀螺最起码要GY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