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泪鸟小电直的一边副翼碳杆断了8mm还能飞吗?

楼主(2005-06-29):
晚饭后去海淀公园试机,刚飞起来还没多高就摔了,结果一边副翼的碳杆断了8mm,只好将另一边的副翼碳杆也剪断了8mm,重新装好后还能飞吗?

网友A:
当然能啊,其实不用把副翼竿剪短啊,只要把固定副翼竿的两颗内六角螺丝松开,然后把副翼竿弄成两边等长,再把螺丝锁紧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楼上,基本明白了

网友B:
平衡翼杆短一些也是可以飞的,但是稳定性会下降,楼主可以在两边搞3圈焊锡了、保险丝什么的做配重,稳定性就会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