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机求助???????????

楼主(2005-06-30):
我改的CDI点火的汽油机,不容易启动,发动了以后还咳嗦,没有高速,大油门就要停车??????????
谁知道原因??????????请指点!!!!!!!!!!!!!

网友A:
哭比笑好,再哭,到发动机版块里看看,有没有资料。

网友B:
风门怎么开的??

网友B:
应该是进气不够或者是油路有堵塞之类 先检查这两样 不行再说

网友C:
应该是点火正时不准确 仔细调整点火器感应头的位置

网友D:
楼上的加10分,说对了,

网友E:
开着机调正时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开机怎摸调啊!!!!!!!!!!!!!

网友F(2006-04-12):
启动的时候风门关死,发起来之后就把风门打开,如果风门关着,油门一加马上就熄火,进气不足

网友G:
启动时拿布捂着进气口拉,应该好启动,你不关风门,气太多了,当然难启动,但不排除点火器的原因,因为你启动后有咳嗽,点火太早了,要调正时,迟后3度差不多。大油死火,关注化油器,清洗一下,发动机的影响因素太多,建议逐个排除,不要盯紧一点找原因,把可能的问题全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