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航就炸

楼主(2005-06-30):
请教主齿中的单向轴承用什么方法取下来?

[ Last edited by haoran2003gz on 2005-6-30 at 16:08 ]

楼主:
真是妙极!多谢了.
另外今天用401+HS56,竟然锁不住尾.尾巴两边摆.(控里的感度60%).不知道是不是风太大的原因.

网友:
这么好的机机 羡慕

网友:
haoran2003gz  在 2005-6-30 16:39 发表:

真是妙极!多谢了.
另外今天用401+HS56,竟然锁不住尾.尾巴两边摆.(控里的感度60%).不知道是不是风太大的原因.

不知大大用的遙控器是?
陀機感度設定又是如何?

网友:
haoran2003gz  在 2005-6-30 04:39 PM 发表:

真是妙极!多谢了.
另外今天用401+HS56,竟然锁不住尾.尾巴两边摆.(控里的感度60%).不知道是不是风太大的原因.

尾控制组运动要顺滑~~

网友:
401+HS56用在尾巴可是定级配置之一了
你的调整肯定有点小问题了
按你所形容的状况是感度过高
你可以看看你的舵机摇臂是否过长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6-30 08:16 PM 发表:

401+HS56用在尾巴可是定级配置之一了
你的调整肯定有点小问题了
按你所形容的状况是感度过高
你可以看看你的舵机摇臂是否过长了

舵机摇臂长度多少合适,我只知道油机是用1mm,450多少好呢?
感度过高:在9X里用60%的感度,感觉和50%以下(不锁)差不多.我后来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401原来搭配的是9253\9254高速舵机,响应的速度较快,所以可以补偿感度低的问题.但是HS56不是高速舵机,因此感觉就没有那末好了.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这个位置的螺丝不要上紧,我的松一圈以上才运动顺滑

网友:
HS 56作为450XL的尾舵机的响应是很快的
你可以看看你的陀螺仪本体上是否把数码舵机模式关闭
延时建议开到25
LIMIT调整到舵机2边都不撞墙
舵机摇臂的孔你可以收一格进去看看效果

楼主:
hyf_lj  在 2005-6-30 09:22 PM 发表:

HS 56作为450XL的尾舵机的响应是很快的
你可以看看你的陀螺仪本体上是否把数码舵机模式关闭
延时建议开到25
LIMIT调整到舵机2边都不撞墙
舵机摇臂的孔你可以收一格进去看看效果

数码舵机模式已经关了,要不早就烧了。
延时25:我现在用的很高,我试着改一下。

网友:
大大,你的电池插头这么接不好呀。电池容易短路哦
最好电池侧使用母头哦。

网友:
dmagic1  在 2005-6-30 09:19 PM 发表:

建议检查一下这个位置的螺丝不要上紧,我的松一圈以上才运动顺滑

我的也是。

网友:
daka  在 2005-7-1 01:09 AM 发表:

大大,你的电池插头这么接不好呀。电池容易短路哦
最好电池侧使用母头哦。

他电池的插头应该是一公一母。如果是两个母的也不好分。除非是用不同的线。电调上也要不同。还是一公一母放心些。最好把负级用公头。

楼主:
已经改进了,把热缩膜加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