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什么叫做硬启动什么叫软启动?

楼主(2005-06-30):
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刷电机的硬启动就是电调在不知道转子位置的时候先提供一个固定频率的电流让转子转起来,然后计算转子的状态,再用软件控制转子的转速,就是软启动。

网友A:
2楼的老乡还升得真快。

网友B:
话多,没办法

网友B:
ffxx你也干什么的?哪有这方面的书?

网友A:
铁皮
在 2005-7-1 03:14 PM 发表:
ffxx你也干什么的?哪有这方面的书?
经常干些苦力活,玩多了自然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