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cm 资料

楼主(2005-06-30):
请问各位dx哪里找得到jr的 spcm 数据格式的资料?谢谢。

网友:
那是厂家的机密
告诉你厂家就生存不了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然后单片机解码,呵呵

网友:
用数字示波器测jrpcm机机的输出波形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狐狸  在 2005-7-17 05:15 PM 发表:

用数字示波器测jrpcm机机的输出波形应该可以找到的。

没用,测不出来的说!你不知道他的数据序列,即便测出来01代码也没用!而且它加了CRC校验,CRC的反算就很麻烦的说!

楼主:
djmodel  在 2005-7-17 11:06 PM 发表:

没用,测不出来的说!你不知道他的数据序列,即便测出来01代码也没用!而且它加了CRC校验,CRC的反算就很麻烦的说!

测过了,很难分析的,在网上找到FUTABA PCM1024Z 的一些资料,不过JR的就没有

网友:
tiger-gz  在 2005-7-18 10:28 PM 发表:

测过了,很难分析的,在网上找到FUTABA PCM1024Z 的一些资料,不过JR的就没有

你有Futaba的?放出来看看,要是真的话,我可以和你交换!我有SPCM的!花了N长时间才搞到!

网友:
都是商业特务啊

楼主:
djmodel  在 2005-7-18 11:05 PM 发表:

你有Futaba的?放出来看看,要是真的话,我可以和你交换!我有SPCM的!花了N长时间才搞到!

好啊邮箱是多少?不过我也是在网上找的,好像是外国的爱好者采集分析的

网友:
tiger-gz  在 2005-7-19 10:38 PM 发表:

好啊邮箱是多少?不过我也是在网上找的,好像是外国的爱好者采集分析的

上QQ:发来看看!QQ:23460631。

网友(2005-08-02):
violit  在 2005-8-2 07:33 AM 发表:

我现在倒是不得不使用一个很笨的办法
把它的几个输出信号引出来通过与门,然后引到单片机里
这样可以绕过它的编码格式的问题

与门不可以吧!PCM的编码形式通过与门根本不能绕过编码格式!

网友:
violit  在 2005-8-2 12:43 PM 发表:

不好意思说错了
是或门~~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各通道在时间上不能重叠

哈哈!

那是当然!现在的设备都是在时间上不重叠的!想做成重叠的就要看你的编程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