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尾巴问题

楼主(2005-06-30):
现在总是在调整尾巴上感觉没对!!!可能是对自己不自信吧 我来说说我对调整尾的理解:
第一是
舵机
中立 上圆舵盘和尾管垂直!!!调整连接拉杆使 尾桨攻角为0 其他就交给
陀螺仪
感度去弄了 以前我得到的休息是在感度为少的时候 调整连接拉杆是机机飞起来不甩尾(这样尾桨本身就有了很多的攻角了)然后在调整感度!!!!! 请高手说说 第一 第二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其实关于尾巴调整的讨论前面的贴已经有很多了
而且每个飞机的调整方式因使用的配件、装配的不同
所以调试方法是不同的
往往只能根据实际的飞机特性进行调整
建议你多翻翻前面的帖子
再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提出比较有针对性的问题
这样大家也就可以给你出谋划策了

楼主:
刚才好好看了以前的帖子 总结了一下 就是第一是舵机中立 上圆舵盘和尾管垂直!!!调整连接拉杆使 尾桨攻角为0 其他就交给陀螺仪感度去弄了 各位是不是这样调整 感谢飞翔版主的提醒

楼主:
顺便问一下飞翔版主 现在我用401陀螺仪了 你控制延迟调整是调的好多 伺服最大形成量调整是好多 说个大概 不要说 每个机机不一样 因为我要参考 谢谢

网友A:
一般延时比较多的是25
LIMIT在120-100之间
不过LIMIT要看你使用舵机摇臂的哪个孔位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离舵机孔最近的一个 这个孔怎么来决定?????????

网友A:
如果是舵机孔是离舵机最近的哪个孔
你可以先将缩头功能关闭
将尾舵往任意一个方向打到底
这个时候调整LIMIT到不撞墙
再打到另一边看是否撞墙
只要2边都不撞墙
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