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无刷温度过高,怎么回事??

楼主(2005-07-01):
小弟刚接触无刷,这周一才收到货蚂蚁的b20-40-5400无刷和TPWERPRO 30A无刷电调
,我用的是翼龙9.6v氢电,空载1/3油门 2,3分钟,电机就热得烫手,电池温度变化不大。
装上减速组,带9047浆,全速5分钟,电机发热严重,手摸电机竟烫了个小泡....,同时电池也热得烫手,另外电池和点跳导线也发热严重 看评测说无刷电机不是很热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如果导线也发热的话,可能是电机或电调有问题.这流了,这样很容易烧东西.要小心.

网友:
测一下空载电流,如果不大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就这样了,没办法了??

网友:
线圈匝间短路,要不就是制造材料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属于严重的技术搭配错误!!!!!!!
我们首先估算1下转速,5400KV*10V电压,就有54000RPM!!!!!
如果你用的是5.33:1的减速,那你的9060桨早就应该产生10000RPM的速度了。
但是我遗憾的告诉你,我只相信你的动力系统最多只能有7000左右的转速,这么给你搭配下来,效率不到40%。但是这时候总输入功率已经超过了200W(电池的点都热了)这样的话,60%*200W=120W的功率那来发热。能不烫么??这个马达还能继续工作,你也够幸运了。
办法有3个:1,换KV小的马达,最多不要超过4200KV(7.2V)9.6V的话就3500好了。
2,把减速比提到7:1或者8:1
3,换8040的桨。
越后面的办法越不取,自己想办法吧。

楼主:
water  在 2005-7-2 12:47 AM 发表:

这个属于严重的技术搭配错误!!!!!!!
我们首先估算1下转速,5400KV*10V电压,就有54000RPM!!!!!
如果你用的是5.33:1的减速,那你的9060桨早就应该产生10000RPM的速度了。
但是我遗憾的告诉你,我只 ...

用的是蚂蚁配的5:1减速组,目前看 换7.4v锂电 也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空载热是怎么回事?
看来必须要买个安培表和转速表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空载热的原因可能是齿轮安装的太紧了。这样消耗在齿轮上的能量较大,动力组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了。

楼主:
昨晚测了一下 电机空载 电流2a 3分钟就烫手
空载时并没有装齿轮组
蚂蚁方面正在咨询他们工程师

网友:
^_^
我卖直流钳表和转速表
我就是烧了2个电条和两个无刷才开始搞得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7-4 08:45 AM 发表:

^_^
我卖直流钳表和转速表
我就是烧了2个电条和两个无刷才开始搞得

买表找你买就好了
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7-4 10:15 发表:

买表找你买就好了
价格便宜量又足

用着舒心?

买着放心?

谁用谁知道?

网友:
5楼:
KV值的说法本来就不对,用电磁和电设计机方面的计算公式和理论来解释才有道理。

网友:
water  在 2005-7-4 06:06 PM 发表:

KV值这么到的电机的确是要2A左右的电流的。
你自己算算,2A*11V=22W了,能不热么?要知道这个时候整个电机是没有输出的。
很简单11V时候这个电机转速是多少了??
无刷电机本身是小体积,大功率的,要注意散热 ...

专业

慢慢看

网友:
多谢water的讲解, 学了不少东西, 但是还想再澄清一些自己的具体问题。
最近自己一直忙于升级jabo到无刷,
如果我用蚂蚁的2040 kv4200 搭配7.4v锂聚 9T齿轮 (减速比为120/9)是否可行?
电机的发热情况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用ele2000 kv3000的电机 搭配 11.1v锂聚 10T或9T齿轮 来飞 jabo呢?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7-6 at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