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摇臂长短和锁尾效果

楼主(2005-07-01):
据YOUNGER给模友的回信说:他的JR
舵机
用长臂,
陀螺仪
低感度得到的缩尾效果比短臂,高感度的效果要好,JR公司的说法正好相反。
奇怪了,有没有模友尝试过这些组合???

网友A:
楼主,我试过用长臂,但安装舵机改装件后发现舵盘强度不够,拉到一定幅度时会变形。

网友B:
我的听说都是用短摆臂

网友C:
还是以短短摆臂为好。 这个与配套的舵机的特性有关系
如果舵机是高扭力的,可以用长摆臂,这样实际上主是提高反应速度,用扭力来换速度。毕竟陀螺需要速度为主。
如果是高速舵机,一般还是短摆臂,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速度与扭力。
总而言之,要具体根据舵机和陀螺来调整。这都是相对的。不要太教条。

网友D:
JR公司的说法是正确的!短的比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