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散热风扇改成粗铜线,可转的倒慢了。谁知道怎么办 ...
用电脑散热风扇改成粗铜线,可转的倒慢了。谁知道怎么办哪?

楼主(2005-07-01):
风扇直径9厘米,以前的线包是很细的有头发般细。我把细线全拆了换成了粗线有0.8毫米。可是不成功,风扇却比以前转的还要慢。这要是换成有刷
电机
早应该转的很快了。我想这上面肯定有个零件起到了限流的作用,可不知道那个是。又该怎么换?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呀?怎么能让它转的快又有劲?
上传好慢呀3个图一块上传就不行。只得一个一个来。

网友A:
他的驱动电路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B(2005-10-29):
那是霍尔传感器,是用来检测相位的。。。

网友C:
功率驱动部分都集成在那个8脚IC里,去冬电流很小;你改过线包后,电流不会大多少,反而因为线圈匝树少力矩小了很多,肯定转不动啦。。。。
这种电机你要改的话,电路要重新作,将驱动功率加大才可以,磁铁也要改磁性强的,你可以参照下面的图:
后面一张图的OUT1和OUT2你可以加装功率驱动管,磁铁改为强磁,线圈线径该粗一点,效果要好得多。。
前一张图的原理你可以看看,也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