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大家看看这个船壳还有补救的余地没

楼主(2005-07-01):
紫光号ABS船壳,去年买的,因为工作巨忙,总没时间改装,闲着也是可惜,想抽时间把它利用起来,不知道能不能改汽油船,长1000mm,宽230mm,也听人说装个5050的钴
电机
可以跑,现在犹豫不决,到底是改成电的,还是油的,想听听高手的意见。

网友A:
改汽油的机器恐怕不行,1。是没有空间2。是就共震这船壳就受不了,3。汽油机本身重量不合适,
建议你要是喜欢油的就用甲醇机器

网友B:
用750的马达,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动太费钱 我决定放弃电动了

网友D:
說實話~電的娛樂不費錢~沒有油的那么貴~妳就配鈷電機~要比750傚果好~~

网友D:
鈷電機在較低電壓情況下輸齣扭距相對750要大~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台三叶21级。。要说力量还不行。。。速度不快。。。装三叶40机器。。这船。。到是。。。哈哈。。自己也知道了。。不说了

网友F:
还是直接上油机吧 买个21的车机 自己改下散热头 .车机都是转速较高的.

网友F:
改动力后这船的东西肯定要改了! 传动受不了 改单独的尾舵

网友G:
电的干净,方便,油的生猛,暴力,各有所好拉!

网友H:
我认为,不必改油动了,这艇我玩了二年了,很耐用。现在,我已改成用750电机,电池用12V,起滑后,速度可达到30公里以上,与油动的差不多了。带上3-4组电池可以玩半个多小时。油动太麻烦了,太脏,一熄火要捞船的。

网友I:
这船改油的不值得,先玩电的吧
等想玩汽油机的时候买一个玻璃钢的船壳(现在有很多卖家的船壳又好又便宜)再配汽油机

网友J:
750电机在老颜那里有的~~配上他的电池`~~水套~~~
这船我也有`~以前也弄过油机~~震动的受不了`~~估计是传动轴的位置没对~~~~
再就是这船的完向节传动轴磨损的很厉害~~~~~~看了老颜的改装后`~我也正在改造成改单独的尾舵~~~

网友K:
顶上的大哥,这船多少钱,那里能买到。介绍一下我改装想试试

网友B:
我现在玩的就是老颜改的那一艘
8.4V的电池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