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一口气买了6颗18650请各位高手帮看一下(加了测试结果)

楼主(2005-07-01):
15元一颗买的,有的只要4元花花绿绿的什么都有我怕质量不保证,买了最贵的

上面印有SONY最高只有1300MA的,请问这种18650能放几C电?
我把3节串联,不知道能不能飞无刷翼龙,辉盛的外转电机7035的桨或8040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7-1 at 20:34 ]

网友:
这个只能试一试,没有测试条件的就把电池组好接入电机试一下,看看发热是否严重,如果不严重的话你就赚了!!

网友:
这个两并两串可以飞外转子无刷
3串没试过,这个电池现在在我的发射机上服役

网友:
老大,都什么年代了,赶快用li聚呀

楼主:
tomcool  在 2005-7-1 18:01 发表:

老大,都什么年代了,赶快用li聚呀

我可没你那摸有钱

楼主:
aimo  在 2005-7-1 16:38 发表:

你的电池盒和保护板还在吗?我正好需要这个,是三菱小笔记本的电池。性能很一般,不能大电流的,要三串两并

是这个吗

楼主:
刚才我测试了我18650

ELE25A电调,辉盛外转子改0.38铜丝12圈双线,7035电动直驱桨,拉力很大,比480大多了,感觉上400克了.1300MA18560锂离子,全动力6分钟电池温热,离烫手很远,只是电线不行了,烫得快熔了马达底座非常烫,电池一直没吹到风,一直10C放电,看来我中奖啦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7-1 at 20:38 ]

网友:
18650的锂离子电池没有可能飞好翼龙的。你真是要折腾的话,还不如找一些垃圾的锂聚合物电池来用。用1000-2000mAh的并联起来使用。

楼主:
aimo  在 2005-7-1 20:40 发表:

还有那个塑料外壳。你一共卖多少钱?

你为什么不去旧货市场转1圈呢,你真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7-1 at 20:44 ]

楼主:
不是,就怕麻烦

网友:
gxlzhdx  在 2005-7-1 08:38 PM 发表:

18650的锂离子电池没有可能飞好翼龙的。你真是要折腾的话,还不如找一些垃圾的锂聚合物电池来用。用1000-2000mAh的并联起来使用。

同意

网友:
15元一节,与东明电子或雪园的1300mAh全新的锂聚价格一样,放电稳得多,重量轻得多,楼上说的好:折腾!

网友:
哪里买的呀可以邮购吗?我也想买

楼主:
aimo  在 2005-7-1 20:37 发表:

应该没有10c啊,7035的拉力不会比480大多少。应该用8040或者7060

我已经改过电机了,0.38的铜丝双线12圈Y型接法,KV值提高了

网友:
玩的就是折腾!呵呵

网友:
拿这90块去ELE买块好电池,绝对比你这一堆加起来寿命长的多,用的也爽。

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会发现,交了很多的学费,没剩下一点好东西,白白多花了很多钱,最后还是要再投资买好的。

网友:
我也买了18650,9个,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没有大问题,放得久了全部电压都在2付左右

买的比这哥们便宜,2元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