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场试飞录象,安全返航~

楼主(2005-07-01):
只上了2个动作,一个下冲 一个转向 是不是很危险啊
http://www.xbcd.com/rc/450xl_20050628_1.wmv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7-1 at 22:27 ]

网友A:
飞得不错,但尾巴需要好好调整一下哦。感觉皮带是否有点松呀,加速上升时,尾巴会摆动。
航线练习如果模拟器没有问题,要首先突破一个心里关哦!转弯要果断些。
可以先练练一人高度的慢速8字航线。
还有我最近得摔机经验告诉我,航线飞行转速高些比较稳。

网友B:
飛得很美,這台小暴龍調機與鎖頭效果應該算標準,
依影片看來擺尾現象應該是飛行手打舵動作,動力如daka建議,飛行確實會更穩定

网友A:
我是其实飞航线也没有多久。呵呵!差点误导楼主了,多谢Heli大大及时指正。
对了,我今天刚刚换了15T主齿。螺距是否应该略微减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