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BS的船壳怎么样?大家觉得多少钱合算?

楼主(2005-07-01):
多少钱合算啊?大家猜,呵呵,我马上要有两个了。。。。。。。

网友:
上面那只改过了吗?——这就说不准了!
下面那只最多150!

网友:
下面的这个在120左右啊 上面那个估计在600吧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7-1 06:29 PM 发表:

上面那只改过了吗?——这就说不准了!
下面那只最多150!

两个都是一种2,不说设备等,只说光船壳,用来改15油动没问题

网友:
相比之下~上邊的好~

网友:
一样的哇

网友:
致个别同好:
请您说话负点责行不?不切合实际的贴请别跟了。
50?上您哪买啊?
别怪我口气冲!您有多少我要多少!试试!50!偷啊?????????

网友:
改油船。。发动机那的要加强。。不加不行。。。。
船壳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线型都一样。。。。大多都是翻模具出来的。。。。。。就是各个厂家。。外观不一样。。。。。。

楼主:
大家不要争执了,其实很便宜,具体外观是上边那种还是下边的我还不知道!
但是差不多的,上边那个更酷一些而已!

朔料的船壳而已吗,ABS说得好听而已,35元,我能搞到两个,但是可能没办法再搞到了

网友:
我花35买你那个上面的船壳如何?
这样你就白得了一个船壳..........
考虑一下,可以短信联系我,或QQ:37166744

楼主:
fangyu82528  在 2005-7-2 10:33 AM 发表:

我花35买你那个上面的船壳如何?
这样你就白得了一个船壳..........
考虑一下,可以短信联系我,或QQ:37166744

35一个,两个70,哪有17.5一个船壳的!晕死哦
35已经够便宜了!不含邮费的哦!邮费还要个10-20

楼主:
nishao2  在 2005-7-2 12:37 发表:

不值钱

虽然不值钱,但关键是不容易搞到空船壳的,为这壳花160买个电船实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