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达咋老烧掉啊

楼主(2005-07-01):
就那种VOLVO的玩具船,用的老颜的8.4 3500电池,加强型380马达(是加强型的,原配的马达扔了),船开起来一跳一跳的,这个算起滑么?

然后,玩了大约1分钟后,左边那个马达就烧了,已经换了3个了

怪就怪在老烧左边的那个,右边那个一点事都没有,船开起来也是很直的

会不会是因为电压过高?但他就烧左边的那个呀?

冷却也有的,两边都装的,为啥老烧左边那个呢?怪怪的阿

难道船也有左撇子的?呵呵,搞笑搞笑

还有问一下,这个船要换成480或550电机如何,我去问了一家生产电机的厂家,他们给我的价格:   380电机数量5000只,3.20元/只。1000只,4.00元/只。540电机数量5000只,6.00元/只。1000只,7.00元/只。

要的人多大家组织一次团购吧,感觉玩船马达也是消耗品阿,呵呵

网友:
這是那個厰傢~這么黑~呢可以和華邁什么的直接定做馬達~不要數量~

楼主:
......
谢谢楼上的,以前我买的380要16块的,看看这个厂家这么便宜就,呵呵,看来要向大家学习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這種代數量的定做我最討厭~100以裏還可以~1000多~有點過分暸~團夠也要不暸那么多阿~
妳這么說還是太糢糊~能不能把電機情況再說具體一點~

楼主:
原来电机一通电就能转了

现在烧了后,有些要用手拨一下才转,而且速度很慢,扭力几乎没有,有些就干脆不转了

曾经拆过一个烧了的马达,发现里面固定碳刷的铜片断了,另外两个马达没拆过,不过估计也是这种情况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给我感觉最怪的就是老烧左边的那个,7.2V和8.4V都烧过的

呵呵,搞不清楚阿

请指教,谢谢

网友:
cough  在 2005-7-1 07:31 PM 发表:

原来电机一通电就能转了

现在烧了后,有些要用手拨一下才转,而且速度很慢,扭力几乎没有,有些就干脆不转了

曾经拆过一个烧了的马达,发现里面固定碳刷的铜片断了,另外两个马达没拆过,不过估计也是这种情 ...

电流过大?专烧碳刷

网友:
有這可能~兩個電機過流不同~船兩邊的可能調整的不太閤適~兩個電機的負載不同~電流也就不同~
這囬要看妳的船暸

网友:
电机可以啊。。。。我要10个540搞起来把。。。。。我就怕没有这么多人要啊。。。还有就是那电机主要是。。力量大不大。。还有就是转速高不高。。模型船这东西就是需要这两样好才能放心的跑船啊。。。

网友:
会不会是负荷过大了.

网友:
个人看法:
    是否起滑得看船的航行状况,如是“排水”航行的话肯定没起滑。如已成漂浮在水面高速航行的话多半已起滑。出现一跳一跳的现象是不是水面波浪所致?浪大的话会跳的3跟厉害。
    马达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分左旋和右旋,其意为:左旋的马达工作在右旋时,电流会比左旋时大些(本人推测的——根据是马达的正向和反向时的电流,是否正确还望同好指正!)。就此来看,老是烧单边马达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请检查您的船的左桨系,是否运转顺畅?阻力过大也回少马达。
    呵呵!您一下买那么多当然便宜了啊!可我平时去电子市场,380也就5元/只啊——并不是太贵。
以上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看看左马达的水冷是否通畅,有无异物堵塞

网友:
楼主上海的吧?你说的16块的380我知道是那里买的了,不是很灵的...

楼主:
问一下,上海哪里有买这种马达的?我上次到虬江路好像没找到阿

楼主:
刚才把马达拆开看了看,发现里面碳刷是好的,就转子的铜棒上面一层黑的

用锉刀摩了摩,马达还是可以转的,速度和扭力也上来了

这是为啥,那层黑的啥东西?为啥会有这种东西的?

网友:
是铜棒上还是铜头上有黑东西?可能是润滑油失效了,清洁一下.
我在"加我"买过16块的加强型370马达,所以我以为楼主也在那里买过,东西一般
虬江路我去过很多次,但是也没看到过马达,我在福州路黄浦少年宫看到过不少马达,基本上主要尺寸都有,但是这些天不知道为什么撤了,说要过段时间再开

网友:
阻力不均?还是你老爱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
是啊
我买的这台VLOVO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这个问题搞好了
谢谢,156244170

网友:
你可以把你右边的那台电机换到左边去试验一下结果。

再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左边的轴系是否运转正常,同时和右边的轴系做个比较。

水冷也一起检查一下,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看看你的电调,也可以互换的做试验。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