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5-07-01):
e-sky 3D 可不可一改成一般型的

网友A:
不晓得,为什么要改呢?E-SKY 3D平飞也不错呀

楼主:
我是底手,3D轻轻一就就坏,所以想改

网友B:
可以先用模拟器或训练线先在电脑中练习练习嘛,要是真改了,到时想玩3D又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