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电池问题

楼主(2005-07-02):
飞450用哪种电池比较好?我现在飞悬停和航线!!
这个怎么样?
A.K.E 1950mAh/11.1V (幻影版) 460.00(2只套装)
冲电器 2005版(坛子里571DZ的产品)   265.00
(或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  150.00)

网友:
请问是多少C放电的?

网友:
练习悬停和航线用TCL的8C电池1600mAh和2000mAh 6C的,非常不错的,2000的我已经用了70个循环,还可以飞8分钟。唯一的不便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电池,2000mAh的150元/组,1600mAh的135元/组。自己选择吧!

楼主:
iceman  在 2005-7-2 08:20 AM 发表:

练习悬停和航线用TCL的8C电池1600mAh和2000mAh 6C的,非常不错的,2000的我已经用了70个循环,还可以飞8分钟。唯一的不便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电池,2000mAh的150元/组,1600mAh的135元/组。自己选择吧!

谢谢!请问是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吧.

网友:
lsybox  在 2005-7-2 10:16 AM 发表:

谢谢!请问是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吧.

找CST吧,QQ:158955084
我现在使用TCL的6C 2000mAh的电池和8C 1600mAh的,练习用不错。
2000mAh 6C的电池已经突破70次循环,制作中短路过的那组45次就坏了。
2000mAh可以飞13分钟,8C 1600mAh可以飞10分钟,仅限悬停和航线练习。
2000mAh 50/片 1600mAh的 45/片。
另外的问题是:用了他的电池就不能装机头罩了,哈哈!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2 at 12:18 ]

网友:
电池还是高放电倍率的好,动力充沛也不容易大肚子 :)

网友:
dmagic1  在 2005-7-2 12:20 PM 发表:

电池还是高放电倍率的好,动力充沛也不容易大肚子 :)

不想浪费好电池在悬停练习中,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电池应该留着飞3D。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2 at 12:49 ]

网友:
iceman  在 2005-7-2 12:46 PM 发表:

不想浪费好电池在悬停练习中,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电池应该留着飞3D。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