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了!偶做的桨及制作过程细说。

楼主(2005-07-02):
做桨毂的材料。M3螺柱体,因其各面均成120度,故用其做成可为2叶、3叶或6叶的桨(呵呵!6叶的可不多见,下面以2叶桨为例)。

在台虎钳上夹住、划线。

用锯条开出焊桨叶的槽。

开槽后的模样。注意:两条槽的深度要一样!我这里都锯到一半,不然桨就会出现偏心。

做桨叶的0.8mm黄铜片,并以此图说明桨叶将如此焊接。

桨叶的剪取。眼尖的同好可能已看出叶片上大下小……不要紧,接着看!(下面一片是母片)
将两片叠焊在一起,这样加工出的桨叶,会是一样大小的。

两片分开后,其大小是不是一样啊?

假组,看看有无明显的错误之处。有的话要马上修正。

桨根弯出弧度,两片桨叶要不断对比,尽可能要一样,弯弧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桨叶能紧紧插入桨毂的槽中。在后面焊接时就不会出现焊一片掉另一片的现象。

焊接后的模样。注意桨毂中心的孔,现在已被焊锡堵上了。不打紧,用2.5mm钻头打通,再用M3丝锥将原来的罗纹攻出。

校准桨叶,使其在旋转时,从侧面看不出现两片桨叶。接下去就是整形和抛光……

最后的模样……。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 at 07:57 ]

网友:
强烈要求再做一个送给我

网友:
好利害吖,但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么多工具去做的呢!

网友:
偶也想要一个。

网友:
这种方法很实用,也很适合喜欢DIY的朋友,
原来看见这种加工方法的时候也想做,只是被发配到东北出差了,郁闷啊

上面用到的工具都很便宜:
M3柱状螺母5毛钱
台钳20元(小型金属台钳,模友用足够了,一劳永逸)
电烙铁和焊锡(应该没个模友都有吧?)
铜片(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厚的,我觉得用0.8厚的就行了)
丝锥5元 (不建议买一套,买一个M3和一个M4的就足够了,可能比买一套稍微贵点,本人觉得没多大用,只是建议,看个人需要吧)

这些工具都是玩模型必备的,所以对于有工具的模友来说还是赶快动手DIY吧 ^_^
祝大家好运,

对了,大家在加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_^

网友:
M3柱状螺母5毛钱

北京那能买到?

网友:
好多地方都有

网友:
请问抛光是怎么抛的?

用打磨膏吗?

网友A:
天才  在 2005-7-2 01:21 PM 发表:

好多地方都有

比如?

网友:
小包  在 2005-7-2 01:24 PM 发表:

请问抛光是怎么抛的?

用打磨膏吗?

细砂纸就够了~ 有电动工具的话用那种很软的打磨头 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
做的不错啊。。。给我做个啊。。可以吗????我给你加20分。。。给我做个哈哈。。40的浆?????????????????????????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我是用夹具固定焊接的.这样较准确.我做的浆从2叶到5叶都有.

楼主:
抛光先用1200目的细水砂纸手工打磨,最后用抛光膏。

网友:
启发很大啊!以后做桨就有办法了.我以前做是用铁皮剪的,差得很,感谢"啥也不懂"的高手的无私奉献!!!

楼主:
回“sdzqxj”和“翼手龙90”的话:想要的话没问题。加分就免了吧!分又没用,还不如给置顶那来得更NB?(脸皮够厚的啊!嘻嘻嘻……)
请告诉我:
1、桨径?如“翼手龙90”说的40,不过,您说的40,我猜是指40mm而不会是40cm吧?别吓我哦!
2、螺距比或螺距角?螺距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P=?。通常的螺距比在0.7~1.5之间,但有些用油机的螺距比会高达2~3。
3、盘面比?指:各桨叶面积(单面)和“A”与桨的梢圆积“Ad”之比(A/Ad)
4、桨型。如对称型、佩刀型……?
5、桨毂的中心孔是否有罗纹?有,那是几mm的?无,那又是几mm的孔?罗纹有无正、反牙要求?
6、几叶桨?
7、顺时针旋转推进的还是逆时针旋转推进的呢?注意:是从船尾向船艏看,螺旋桨的旋转方向。
8、等距桨还是变距桨?
9、半浸桨还是全浸桨?
10、其他特殊要求。
做这东西花不了几个钢蹦,就是将会花我几个小时或半天时间而已。材料费我给,邮费您自理——快递公司到收服务(普通邮寄要弄个包装盒比较麻烦),有问题吗?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 at 22:34 ]

网友:
我来回话了。。。我要的、半浸桨。。你觉得3叶浆好还是叶??
我说的就是40MM啊。。。我主要是装在H船上跑H船。。。。装3.5级的发动机。。。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你觉得3.5级的浆是什么螺距比。。就做什么样子。。主要是能配合3.5的机器。。
还有就是,浆心是4MM的。。邮费我出没有问题。。给我走EMS可以把。。。麻烦你了哦。我们这的没有货运公司。。。不好意思。。。走邮局。。。EMS。。是多少。我给多少。。。谢谢你了哦。。。。。

网友B:
可以做教科书了。

网友C:
做的好,加油!向你学习。

网友D:
不懂 兄:
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管您要个桨用用啊?

网友E:
顶起来。。还有就的要求加精。。。。。。

网友F:
感动啊~雷峰式的好同志啊~~
雷峰同志可否也给我做一个呢?感谢啊~

网友G:
好贴,顶,以后自己做铜浆了

网友E:
好就给他家分啊。。我就加了20分了。。24小时后我还要加。。这帖很好。要求斑主加精

网友H:
浆毂上的槽可否上车床用加大螺距车出来!两叶的就车双头罗纹三叶浆就车三头罗纹四叶浆......
这样做出来的浆螺距等分度应该比用锯条锯的准
先申明我没做过浆只是设想用这种方法做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I:
顶,不顶对不住楼主,也对不住广大人民群众!!

楼主:
谢谢各位同好的回贴!此贴若能为各位同好提供小小帮助或某些思路的话,那我就深感欣慰了!祝各位玩的开心!事事顺利!

网友J:
强烈要求此贴置顶
我想要个52MM的3叶半侵浆,孔径4MM的。想用在750的马达上
螺距你看应该是多少就多少
应该是正浆把,常用的那种
再次感谢!!!!!!!!!!!!!
请你喝
[ Last edited by sdzqxj on 2005-7-8 at 17:05 ]

网友K:
8、等距桨还是变距桨?
提个小问题,你的螺距是用什么方法确定的?桨面的弧度又是用什么方法确定?
看你的工具,估计是很难确定的!!!
[ Last edited by 乱七八糟 on 2005-7-12 at 22:50 ]

楼主:
知道螺距后,有公式可以计算(P=H/D)出“H”,进而在用H=(C×360)/α此公式算出“C”。至此,基本就推算出桨的螺距角了(开槽的角度)。
至于弧面的处理……呵呵!因为是DIY,就自己看着怎么舒服就怎么整呗!那精度和准确度肯定没买来的成品好啊!
话说回来,因为是自己做的,用的又是铜材,桨在实际使用时,可以再进行螺距、弧度调整,你得把每次调整的结果记录下来,慢慢地你就会积累出处理弧面和桨角的相关经验了……。到那时,你做的桨在使用的效果上不会输给“某些成品桨”的!再则,自己做的成本实在是……螺柱0.25元/个,铜片:撑死了0.5元就够了……加起来1元钱都不到。
我至今已做过100多个不同的桨,前10多个现在拿出来看的话……见不得人哦——都是些练手的东西啊!

网友:
哈哈。。。你懂的真多啊

网友: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什么叫全桨什么叫半侵桨 呢,谢谢~~~~~

网友:
全浸桨主要用于FSR-ECO,FSR-V级艇用的桨,主要特征是螺旋桨完全在水平面以下工作,需要发动机在有高转速的同时,也要提供强大的扭力

半浸桨主要用于FSR-H , FSR-O级艇上,主要特征是螺旋桨只有一半在水下工作,所以需要绝对的告诉,在相对的情况下,可以稍微忽略一点扭力,而且水花非常漂亮

网友:
班主睡觉啦,应该置顶的哟!我加分先!

另外,如果把材料换为不锈钢的,用小口径氩弧焊,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这事我早就和他说过了。。。不锈钢那材料来做。。。还是有点难度的。。。。。铜做的。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找到这些材料。。。。儿费用也不是很贵的。。。不锈钢开曹也困难。很棉的。锯子很容易打滑。。。。。。。。。

网友:
我找这些东西过来!不过感觉东西不一样

网友:
太簿了!行不行啊!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7-9 06:37 PM 发表:

知道螺距后,有公式可以计算(P=H/D)出“H”,进而在用H=(C×360)/α此公式算出“C”。至此,基本就推算出桨的螺距角了(开槽的角度)。
至于弧面的处理……呵呵!因为是DIY,就自己看着怎么舒服就怎么整呗!那 ...

可以解释公式吗? 我不会算的小学生谢谢!

楼主:
对不起!这不是短短的几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东西,若你真的想了解的话,建议你去买本《航海模型》的书看看。

楼主(2005-08-01):
天國的階梯  在 2005-7-31 08:47 PM 发表:

啊!-_-!

也别失望啊!若要是买不到那本书的话,我再将那书的有关章节摘录下来给你参看……,可以吗?
一般,低速船用的螺旋桨的桨角在25~30度之间,速度高一些的在45度左右,高速赛艇的桨角往往都大于50度,有的甚至更大……,这都是一些常规的数值而已。
桨角大小的选择还与所使用引擎(马达)的功率、转速、扭距等参数密不可分……,这就牵扯到很多东西了……
在写下去的话我都快成出书的了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天國的階梯  在 2005-8-1 14:33 发表:

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将你忽悠糊涂了???/

网友:
嘿嘿!没有拉``什么时候来温州玩玩``教教我那!

楼主:
天國的階梯  在 2005-8-1 11:09 PM 发表:

嘿嘿!没有拉``什么时候来温州玩玩``教教我那!

这么客气啊!去你那里我有很多机会哦!我有一叔叔在温州,他在温州很有名的哦!

网友:
铜螺柱体太好找了 去配台式电脑的地方 随便要几个就可以 太多了 是固定主板和机箱的

网友:
版主不给至顶, 咱们模友就给往上顶

up,up,uup ^_^  没uup这个单词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dzqxj”和“翼手龙90”的话:想要的话没问题。加分就免了吧!分又没用,还不如给置顶那来得更NB?(脸皮够厚的啊!嘻嘻嘻……)
请告诉我:
1、桨径?如“翼手龙90”说的40,不过,您说的40,我猜是指40mm ...

高手,知识也专业.

网友:
桨叶的形状是如何定出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L:
半浸桨跟全浸桨的桨叶有什么不同?我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半浸桨跟全浸桨的桨叶有什么不同?我搞不懂.

我也是,至今一知半解.好像半浸的叶窄些,叶端锐角明显,全浸的叶宽些,叶端有点圆,是这样吗?
我发现有人直接用半浸当全浸使,照样能跑.

网友M:
我照楼主教的方法也做了一对38MM正反桨,找不到螺柱体只好用三颗叠加的螺丝代替,没有铜片,用罐头铁皮代之.不好做啊,桨毂锯开两道槽之后,焊锡一不小心就螺丝解体了,解体后很破碎,好不容易才重新拼上去,烙铁不敢停留,一点一点地焊,焊好的一边用湿布包住,这头焊,另一头却是吱吱吱地炒菜,整个桨毂用锡包住才敢攻螺纹,生怕再次解体,攻完螺纹后也不想打磨了,锉锉修修就拉倒,我的双机艇老是前后运转的时候丢桨,不想做得太好.所以很粗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照楼主教的方法也做了一对38MM正反桨,找不到螺柱体只好用三颗叠加的螺丝代替,没有铜片,用罐头铁皮代之.不好做啊,桨毂锯开两道槽之后,焊锡一不小心就螺丝解体了,解体后很破碎,好不容易才重新拼上去,烙铁不敢停留 ...

做一个螺旋桨的焊接架,这样就可以克服焊一片掉一片的问题了。如图(我仿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做一个螺旋桨的焊接架,这样就可以克服焊一片掉一片的问题了。如图(我仿制的):

对啊!

网友:
教大家一个方法!我就这么弄的。

先焊好一边!焊第二片的时候用餐巾纸沾水把焊好的一边包起来!这样就不会掉了!但要用200W的电咯铁哦!

网友:
老大,我的浆做好了吗?????????????/

网友O:
用圆柱型柱体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圆柱型柱体不是更好吗?

对我们这些设备简陋的发烧友来说,用螺柱体容易加工角度,

网友(2005-11-07):
偶啥也不懂  帮我画`浆叶`````平的OK```谢谢了```

网友(2006-07-31):
每年一挖,每铲精彩!

螺柱体加工好了,但浆叶不知有什么要求?还有重要的铜片买不到。配电那有0.3MM或3~5MM的铜板,1MM左右的找不到。。。。。。。钢板要什么的都有!!!!

网友P:
求人不如求己,自己浇铸……

还有,五毛钱的硬币就是你要的铜板了!破坏这么丁点儿人民币大概不至于蹲班房吧……

铜钥匙有吗?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求人不如求己,自己浇铸……

还有,五毛钱的硬币就是你要的铜板了!破坏这么丁点儿人民币大概不至于蹲班房吧……

铜钥匙有吗?也可以试试。

大小不太合用,还有上边的两种比较脆......不好加工........

网友:
想软些,把铜片烧红了,丢醋里……

网友:
顶你!!!!!!!!!!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比如?

电脑城内装机不就有好多这种螺母吗?带柱的切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脑城内装机不就有好多这种螺母吗?带柱的切掉就可以了。

我就是用这个做的,快速连接头也是用这个。。。不过现在改用打印口上那两个,小点。有粗牙和细牙的...

网友:
M3柱可以找電腦的銅螺釘代替 不過他分細牙和粗牙 自己稍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何抛光的

如何抛光的

网友R:
我做好了,铜皮是拆大哥大的屏蔽层,1MM的,做好后测了一下30MM直径的罗距约45~48MM左右.浆是41MM直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我做好了,铜皮是拆大哥大的屏蔽层,1MM的,做好后测了一下30MM直径的罗距约45~48MM左右.浆是41MM直径.

厉害,大哥大的铜皮都能找到

热切盼望上图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厉害,大哥大的铜皮都能找到

热切盼望上图让大家学习学习

学习就不用了,

网友:
好铁!!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在学这做

我觉得满简单的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就不用了,

简直就是两把剔骨刀嘛!!!!不知哪儿的鱼虾要遭殃了……

简单,有个性,我喜欢!!!

网友(2006-08-30):
用电脑散热片加工中的水舵部件.没钱买床.驱改的小床.

网友:
lihai

厉害,有没有跟清晰的照片?

网友:
uikyhuang 兄,水舵部件的图片没看明白,蜗杆的吗?希望介绍原理。

网友:
把红线内的锯掉,就是转动和夹舵片那个.钻了3个小时,要边钻边加机油,好出铝屑.

网友:
uikyhuang 兄,请问您这个改造的光驱是
舵机(控制机构)与舵两者一体化的结构
还是仅仅作为一个舵机?
谢了!

网友:
这样居然也可以,厉害呀~~

网友:
成品是这样子的。光驱改的是小钻床,左右量不出偏差,上下2.5CM小于0.4MM。钻这个水舵部件的。

网友(2007-07-27):
  光驱  当床?

网友: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都要基于群众啊!

再看看此贴,想起了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