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6调整问题!!

楼主(2005-07-02):
我的TS46已经怠速磨了200多毫升素油(1:3),怠速(风门开启2MM左右,主油针:2.5圈,副油针:为出厂状态)很稳定;现在的问题是:中高速时,水平状态都可以,但是当
发动机
一抬头就容易熄火,特别是抬到90度时一定熄火;但是怠速时,如何反转发动机都不会熄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富油还是贫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现像是中高速贫油,但主油针开2.5圈已偏大了,理应富油;根据这现像分析可能是油葙或油路有问题(1)重垂卡住了,台头就露出油面(这时供油管里会有气泡)。(2)油路不畅有堵塞的不位。

楼主: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调试时,用的油管和增压管太长了,导致压力不够,而中高速垂直死火!

网友B:
嘿嘿,这也是个问题哦,我以后要注意一下:)

楼主:
有时就这样,哪怕有一个环节没有注意,都会有问题;其实有些问题很简单,只要自己细心点,就解决了

网友C:
强,这个问题也能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