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求助!

楼主(2005-07-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机油比是不是大了  你拆开机机把点火时间搞乱了吧

网友(2006-05-18):
以前玩过多款二冲程汽油机,总体感觉按照电路、油路、气路原理查询即能解决问题。
1、电路:
旋出火花塞,连接高压帽,火花塞搭铁,快速旋转磁电机,打火,证明电路大体没有问题;不打火,按说明书查高压包和CDI(没有说明书参数,判别好坏容易,判别性能变差较难,如高压线圈击穿,CDI电路损坏等。简单的办法是事先测量高压线圈和CDI正常情况下的电阻正反向参数,留备后用)。电路中还有一个点火正时问题,点火正时问题通常有限位销,不至于会影响至无法起动,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输出功率。
2、油路:
换上新配制的混合油(25:1-50:1都可以,但尽量按厂家推荐配比配制),启动油机,如多次启动后仍没有发动,旋出火花塞,查看打火两极附近是否潮湿,如很干,查油路是否堵塞;很湿,查气路是否堵塞。还有一种解决不明原因启动富油的简单办法,就是发现火花塞很湿时,保持火花塞旋出的敞开状态几分钟,等缸内干燥后再试。
3、气路:
气路一般比较简单,一个阻风门,一个空滤。空滤保持干净即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只要总体思路正确,不断摸索积累,相信肯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