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减速组推力比380直驱还大?

楼主(2005-07-02):
370减速组推力比380直驱还大?
要是这样的话,给火鸟装个370减速组还好

网友A:
桨不一样,寿命不一样,如果能装上的话,减速大桨比较适合慢速机。

网友B:
如果抬高电机位,未尝不可以试试

网友C:
拖拉机的力量比福特大,但是并不能代替轿车啊
适用的范围不一致!

楼主:
那么大家说说370减速组合适用在403上吗?

网友B:
403根本装不上10寸大桨
如果你能找到减速比3左右的减速架,可以试试。

楼主:
那不简单?给370减速组的370电机换上合适的齿轮就OK了
或者把370减速组抬高位置

网友D:
浆大了所带来的空气阻力就大了,不同的机子,其飞行的目的不同的,火鸟换成370减速浆没有必要,模型飞机不能只追求拉力,还有空气动力的问题

网友E:
减速组是静拉力的,飞机速度提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