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对epp飞翼的一些看法

楼主(2005-07-02):
我的感觉是此机非常抗摔,如有破损的话直接用502就可搞定,
而且很结实,但要用锂电的话,须在机头配重,不然就象kill
所说的容易抬头,至于电池易损坏的事件倒不明显,因有设备和电池保护舱盖
倒飞时的确推杆量比较大,用氢电的话无需配重,我采用的是带动力手掷起飞
该飞翼稳定性比较好,但原配的垂尾与副翼所用的材质不好太脆,建议组装是自己用
kt板DIY一套,会很好用的,还有建议把飞翼中间的碳杆固定在飞翼的设备舱处,这样会更有强度
起飞时把副翼略微调的偏上一些,有利于安定起飞。

网友:
说得没错

楼主:
rwater  在 2005-7-2 11:15 PM 发表:

说得没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上图这机子?我也说说自的感觉:
1、电池我用锂电,就放在预留位置重心正好,我没有按说明书用3串的锂电,怕火鸟的380电机受不了,用的是1300垃圾锂聚自组成两串两并的在飞,可以飞很久。这不是什么电池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重量和重心问题,而飞翼的重心是调机时绝对的“重中之重”,说明书说的重心在离机鼻21-22CM处应该是对的。
2、我倒觉得副翼和垂尾用的那种挤塑空心板很好,挤压后垮塌变软但能不变形不易断裂,用KT板反倒容易裂损。
3、说明书就要求副翼要调成微抬,使全机翼型呈S型翼型。这样一来,电机要有较大的下拉角以补偿抬头力矩,这种设计飞行阻力大,升力大而速度上不去,有对入门者最宝贵的纵向稳定性和易操控性,但性能损失较大,还有就是略微推杆速度就狂升,因此时副翼摆平阻力大减,电机下拉角产生的俯冲力让飞机高速直扑下来。
4、如果依原配的电机座所形成的下拉角好象不足以补偿稳定飞行所要求的S翼型的副翼上偏的舵量所产生的抬头力矩,变成飞行姿态总略带抬头,特别是迎风时,而机身又比易飞那类要长,两个装在机身内侧的垂尾基本上被主翼屏蔽,难以顶住风前飞爬升,容易侧滑掉头,顺风时速度快又不抬头,垂尾效率反面高起来,操控回头不易而飘远。所以有可能要加大下拉角,还没试过,不确定。要不就要改变垂尾形式或位置,以使抬头时垂尾不失效。
5、以上之两条让初学者不易争取安全高度。
6、在设备舱处加碳杆很有好处,也有必要,其与两侧的碳杆形成稳定的“碳三角”,对设备舱大开孔强度损失补偿自不用说,加强横向强度也很明显,如果与两侧的碳杆交叉处结合得紧还大大的有利提高机身前部的抗撞击能力。
6、但后面的横管也很有用,它大大提高了电机座处的机身强度,拆掉了电机座在高速坠地时很有可能会扯裂机身后部薄薄的EPP板,还有就算不扯烂机身,EPP太软,电机装在上面高速运转的震动能诱发很多或很大的问题。
7、机腹下的投掷执手很好,我装得靠前些在重心位置那,带动力投机方便准确安全。落地时该手把垫高了电机离地距离,对保护桨有一定的好处。
8、随机配的全金属可调的推拉杆和夹头,调节方便,虚位小,动作可靠,钢丝较粗而略软,受冲击时变弯不易伤到舵齿。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4 at 14:55 ]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4 07:49 AM 发表: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上图这机子?我也说说自的感觉:
1、电池我用锂电,就放在预留位置重心正好,我没有按说明书用3串的锂电,怕火鸟的380电机受不 ...

有道理,不过要注意第7条,如果是先开动力后投,很容易被桨打手,建议投出后再开动力,或者取消掉,抓住机头或机身前缘,甩出去

网友:
我也有两套这一直还没装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给这家伙上什么动力
外转子带7035不知道怎么样?
我的没有说明书,我想把这东西慢飞不知道怎么配动力电机桨

楼主:
stccs111  在 2005-7-4 07:49 AM 发表: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上图这机子?我也说说自的感觉:
1、电池我用锂电,就放在预留位置重心正好,我没有按说明书用3串的锂电,怕火鸟的380电机受不 ...

对就是这飞翼,朋友你说得非常有道理,太好了,
非常值得大家借鉴

网友:
rwater  在 2005-7-4 09:25 AM 发表:

有道理,不过要注意第7条,如果是先开动力后投,很容易被桨打手,建议投出后再开动力,或者取消掉,抓住机头或机身前缘,甩出去

我说的"安全"就是投机执手前移后离桨远了,6寸多的桨没事.
其实我是贪这个执手能抬高电机离地高度,还有点腹鳍的纠偏作用,不然的话,用电烙铁在机腹的重心两侧烘出两个手指位,象抓保铃球那样扣住飞机扔,铁定爽.也不知道易飞想不想改他的飞翼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4 at 15:02 ]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7-4 01:19 PM 发表:

我也有两套这一直还没装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给这家伙上什么动力
外转子带7035不知道怎么样?
我的没有说明书,我想把这东西慢飞不知道怎么配动力电机桨

说明书要求用380直驱配5*5的桨,9.6V的镍氢电或3串的锂电,太强我受不了.
我用380和火鸟桨,两并两串的垃圾锂电,技术太烂,除了起飞,一般只敢半油门,够慢才顶得住.
桨位很宽,电机离地也高,上大桨没问题,370减速组应该能行,只是上大桨要设点左拉角才直.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4 at 15:00 ]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4 02:49 PM 发表:

说明书要求用380直驱配5*5的桨,9.6V的镍氢电或3串的锂电,太强我受不了.
我用380和火鸟桨,两并两串的垃圾锂电,技术太烂,除了起飞,一般只敢半油门,够慢才顶得住.
桨位很宽,电机离地也高,上大桨没问题,370减速组应 ...

我也有380电机,有6*4的和7*3的桨
感觉哪个6*4的桨效率很底看样子只能用7*3的桨了
我的9.6的电池是翼龙原来的电池不知道怎么固定进去?

我想用外转子配7035的桨+3串的锂电
我只是想尽量做轻了可以慢飞,太快了反映不过来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7-4 04:32 PM 发表:

我也有380电机,有6*4的和7*3的桨
感觉哪个6*4的桨效率很底看样子只能用7*3的桨了
我的9.6的电池是翼龙原来的电池不知道怎么固定进去?

我想用外转子配7035的桨+3串的锂电
我只是想尽量做轻了可以慢飞,太快 ...

我用过7035的桨,配的是BM2408—21的外传子无刷,ele的11.1---1600(10c)的锂电,
感觉的确很慢的,符合你的想法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7-4 04:32 PM 发表:

我也有380电机,有6*4的和7*3的桨
感觉哪个6*4的桨效率很底看样子只能用7*3的桨了
我的9.6的电池是翼龙原来的电池不知道怎么固定进去?

我想用外转子配7035的桨+3串的锂电
我只是想尽量做轻了可以慢飞,太快 ...

翼龙的9.6V电池重量大大超过原设计,要装的话估计得把热缩膜剪开把电池摊平,放在设备仓靠后的大仓口处,前面细长的电池位改放接收、电调、混控、开关等,这样重心估计在可调范围内,电池仓够大足以调节,固定还是用配的带背胶的尼龙搭扣,很好用啊。我两串两并的锂聚约110克放在原电池仓里正好顶到最前,每逢坠机时卸去不少机头挤向设备仓的冲击力,减少了开孔处的裂损程度。这么一来就没这好处了。

网友:
慢飞的话,380+6*4+7.4V1800就可以了,我试过的,比370+4025稳,稍微慢一些,抗风强,不用9.6V,也不用外转子;电池尽量靠机头,电机下拉,如果还抬头,就在机头上贴硬币。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5-7-4 07:29 PM 发表:

我用过7035的桨,配的是BM2408—21的外传子无刷,ele的11.1---1600(10c)的锂电,
感觉的确很慢的,符合你的想法

你的外转子是1450KV的哪个吗?第一次danger飞的时候就和你一样的配置
当时没有7035,感觉7060太快,6030动力又不够

网友:
rwater  在 2005-7-5 08:49 AM 发表:

慢飞的话,380+6*4+7.4V1800就可以了,我试过的,比370+4025稳,稍微慢一些,抗风强,不用9.6V,也不用外转子;电池尽量靠机头,电机下拉,如果还抬头,就在机头上贴硬币。

好多谢你了,我没有1800ma 电池
我用两并1000ma的7.4的电池带7030的桨试一下
我想应该不错的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5 12:04 AM 发表:

翼龙的9.6V电池重量大大超过原设计,要装的话估计得把热缩膜剪开把电池摊平,放在设备仓靠后的大仓口处,前面细长的电池位改放接收、电调、混控、开关等,这样重心估计在可调范围内,电池仓够大足以调节,固定还是 ...

我也一直觉得9.6的电池不行
既然大家都说7.4的锂电没问题我就试试吧

网友:
偶太喜新厌旧了,这个懒得玩了,等下秀秀我新做的飞机。

楼主:
流星  在 2005-7-5 12:12 PM 发表:

偶太喜新厌旧了,这个懒得玩了,等下秀秀我新做的飞机。

老流可是DIY高手哇,期待你的新作

网友:
这个飞机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价格如何呢??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7-5 10:17 AM 发表:

我也一直觉得9.6的电池不行
既然大家都说7.4的锂电没问题我就试试吧

9.6的氢电没问题可以飞的,我一开始就是用的它,当然了没有锂电暴力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7-5 10:13 AM 发表:

你的外转子是1450KV的哪个吗?第一次danger飞的时候就和你一样的配置
当时没有7035,感觉7060太快,6030动力又不够

就是1450kv的,我现在用的是8040的,速度明显提高了

网友:
机身含附件(不含桨电机和胶带)90元。

网友:
kkan  在 2005-7-6 08:58 AM 发表:

这个飞机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价格如何呢??

<<航空模型》第三期有广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北京三思顺达,010-58731705)

网友:
听说北京三思顺达不做经销商了,好像现在厂家自己在做!告诉大家电话吧:010-82338146

网友:
kkan  在 2005-7-6 08:58 发表:

这个飞机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价格如何呢??

douyacai买多了一架,你和他联系联系,他正在找买家。信誉不用担心,我担保。

网友:
dongfeng  在 2005-7-8 06:04 PM 发表:

听说北京三思顺达不做经销商了,好像现在厂家自己在做!告诉大家电话吧:010-82338146

见www.ltmodel.com,还有内转子无刷连电调舵机混控的套装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7-4 01:19 PM 发表:

我也有两套这一直还没装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给这家伙上什么动力
外转子带7035不知道怎么样?
我的没有说明书,我想把这东西慢飞不知道怎么配动力电机桨

外转子没问题,至于7035行不行还要看你配的电机的情况。这款飞翼可配的电机很多,380、内外转子都可以,但合适的桨的搭配一定要多试验。

每个包装都应该有说明书,如果您的没有,首先向您表示歉意。您可到这里下载:
http://www.ltmodel.com/data/ww/wildwing_cn.pdf
要用Acrobat软件打开看。或者给我你的地址,我给你邮寄一份。我的邮箱:zyc@ltmodel.com

网友:
北京冠天  在 2005-7-12 02:16 PM 发表:

外转子没问题,至于7035行不行还要看你配的电机的情况。这款飞翼可配的电机很多,380、内外转子都可以,但合适的桨的搭配一定要多试验。

每个包装都应该有说明书,如果您的没有,首先向您表示歉意。您可到这里 ...

多谢了,以前自己做过飞翼没说明书装好没啥问题
只是前阵有别的事就一直没玩看到帖子顺便咨询一下

网友:
北京冠天  在 2005-7-12 14:16 发表:

外转子没问题,至于7035行不行还要看你配的电机的情况。这款飞翼可配的电机很多,380、内外转子都可以,但合适的桨的搭配一定要多试验。

每个包装都应该有说明书,如果您的没有,首先向您表示歉意。您可到这里 ...

整个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