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15级油船己全部改好己加压水板!!!从新上图!

楼主(2005-07-02):
下水试了几次,觉得船己基本滑跑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快,发动机在岸上乙调好但下水后觉得叫不起来,是否桨的问题????没有好的像机照不了水里跑船的图。

网友:
不错,换小点的桨试试,水花和发动机的转速都会好些

网友:
上跑的的图片啊。。。。。我看了下。。。。那棵管子放在中间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紫光号的螺旋桨?感觉将径大但是螺距小,换螺距大一点试一试

网友:
把你船扔水里用线拉着别让跑开了!
加油门看看发动机转速上去没,没上去的话桨太大,换小桨,要上去了水花不够,就换个大桨,蛮简单的!

呵呵,老弟,我的两个船壳算是骗到手了!
也马上要着手改装了,先不说,下次QQ上聊!

网友(2005-08-19):
回复 网友A:

楼主啊,请问你改这台船花了多少时间?
我也想买台玩具来改
不知道能否指点指点
QQ:15624417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看到了。。。。。。红叉!

网友:
很想看看怎么改的,可惜又见红X

网友:
看见了,全是X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红叉.

网友:
我看不见图

网友:
都是叉叉

网友(2005-12-06):
管子不错,就是第三幅看起来压水板和船第不处在同一直线上啊!

网友:
向上调整一下推力线试试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B:
加了压水板跟不加,航行时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压水板跟不加,航行时有什么不同吗?

主要控制船头的上翘角度,使桨处在最佳的入水角度,使桨的推力达到最大,从而使船达到最快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