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电机会烫手吗?

楼主(2005-07-03):
450XL
电机
会烫手吗?
我的450XL悬停电流7A,但电机,电调还是会烫手,450模友你们的如何?悬停时和JABO
一样,机机总有点右倾.

网友A:
那种烫手的温度不过70-80度,没有问题的,我的450X也一样,只要不断电就没有问题的,右倾是直升机的特性,具体原理不再详叙,那是正常的。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3 at 15:44 ]

网友B:
我的450XL悬停电流7A,但电机,电调还是会烫手,450模友你们的如何?悬停时和JABO
悬停电流7A比较正常,电机是很烫手(应该在70-80摄氏度左右),电调温度应该低于电机(估计在50-60摄氏度左右)。悬停时有点右倾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可以放心了。

网友C:
电机的温度只要不超过120度以上都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D:
我的感觉很烫,但是飞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