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5#-2双翼小电直的一个电机不受控制,是怎么回事?大哥!救救我啊!!急!!谢谢!接通电

楼主(2005-07-03):
华科尔5#-2双翼小电直的一个电机不受控制,是怎么回事?大哥!救救我啊!!急!!谢谢!接通电源就狂转

请大哥们帮忙看看!

[ Last edited by xiakefeng978 on 2005-7-3 at 13:31 ]

楼主:
应该不是那个4410烧掉了吧!因为电机接上还是转的!如果烧掉了应该没有反应才对!下面那两个也没有什么表面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烧掉了!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我的5#版和你的不一样,但4410前面还有两级推动是一样的.刚才我测试了一下,从单片
机出来到第一级推动是0-0.5V,第二级输出到4410是0-8V.如果单片机输出有变化就有救了.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的是4#机器,一上电,电极就转,不受遥控器控制.我检查了一下电路.好象应该是4410坏了,我测试了,但是好象那个蓄流二极管也坏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坏的.郁闷!!!

网友:
不能确定那个三极管有没有坏啊,晚上再查查.QQ:35712055

楼主(2005-10-09):
已经查明就是那个4410烧掉了!不要看外表没有问题,一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