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无刷的外转子普及套装可以装滑翔机飞吗?

楼主(2005-07-03):
请问无刷的外转子普及套装可以装
滑翔机
飞吗?请明白的给予帮助!!

网友A:
只要机头空间足够,可以安装。

楼主:
如果直驱滑翔机的折叠桨的话是否别原来的动力设备飞行时间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

网友B:
只要选择合适KV值的外转子无刷带折叠桨,效率会有所提高,另外安装的时候注意无刷电机和电调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