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I请进,有事请教!

楼主(2005-07-03):
请教如何设置用于tiger1遥控的混控功能,最好能QQ联系249658870

网友:
首先,用油门和螺距的两个通道控制两个行走的电调,用于油门和螺距本身就是联动的,所以可以实现同时前进和后退。接下来就是实现转弯了,这个要用两个混控功能,我用3810是这样设置的:尾桨-》油门;尾桨-》螺距。你先确认一下ff7上是否有两个混控功能可以设置。我们公司不让用qq,我的popo账号是:xie.yu.75@163.com

楼主:
请上popo,我已经加了你。

网友:
从电直上移植过来的设备,输出电压是否还需要调整之后才能用在虎一上?

网友:
zhangyibuaa  在 2005-7-5 11:02 AM 发表:

从电直上移植过来的设备,输出电压是否还需要调整之后才能用在虎一上?

没有接触过小电直,所以没有经验。